入了好赢铂金100A,但接线的时候突然蒙了。

楼主(2016-01-26):
刚入了好赢铂金100A V3,我用的是K8陀螺仪,但接线的时候突然蒙了,看了几遍说明书还是不明白,麻烦麻烦大家指教指教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接三根线单插头的那个

网友A:
白红黑的是电调信号线。是插在接收机油门上的,当Vbar用卫星不装独立接收机时,这条线插在陀螺的油门插口。
那个只有红黑的插头是备用的电源线,和信号线上的红线黑线是一样的,可以给接收机等提供5~7.4v的电源。作用是当飞机有较多舵机时,电流较大,多一路备用电源保证电流足够。一般情况,小型航模这个插头可以不插。
黄线插头是电机转速信号插头,当使用外部定速器(如专业定速器、vbar等带定速功能陀螺)时,为外部定速器提供转速信号,构成定速控制回路。不会用不予理会这个插头就好,想用他你需要对航模有一定深入理解以后才有可能会用。

网友B:
一根线插头是陀螺定速线。两根线是bec输出电压的,用传统接收机就插在接收闲置通道上。用一线接收就插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红黑的是电调信号线。是插在接收机油门上的,当Vbar用卫星不装独立接收机时,这条线插在陀螺的油门插口。
...

谢谢朋友指导,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线插头是陀螺定速线。两根线是bec输出电压的,用传统接收机就插在接收闲置通道上。用一线接收就插陀螺
...

谢谢朋友,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