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昨日下午变距试飞,炸鸡收场……

楼主(2016-01-26):
昨天下午匆匆调试好,拿到飞场试飞。
其实昨天原本打算只是“试飞”,今天“正式”拍几段飞行的视频。估计又要等了
因为只是“试飞”所以只是用手机录了一小段视频。视频还在上传。

本人菜鸟,飞的不好

第一个起落只是姿态模式飞了半块电池,手感什么的都还好,
第二块电池先是姿态飞了一会儿,试着切了3D,翻了几下,感觉飞机在负螺距的时候飞机没劲,其实这也不奇怪,看下图就知道了

这个是非对称桨,正螺距的时候升力比对称桨要大,但是负螺距的时候,桨效到低于对称桨,所以飞3D的时候,动力稍显不足。听说对称桨的模具还在开模,不知道到时候用对称桨飞3D什么效果。

第二块电池,快结束的时候,高度大约20公分,3D模式,舵量打大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右边的两对桨打到草了,

当时我检查了下,貌似飞机没什么事,然后又继续飞了一块电池,但总感觉手感怪怪的

然后回去仔细检查了下飞机,原来尾管弯了

拆尾管时候发现皮带挂了

应该是桨打到草的时候,我没有切熄火,桨还在转,然后皮带扫了
然后检查了另外三个皮带和铝管木有问题。
总共损失:皮带一根,铝管一根。其实铝管弯直了还能用

原本今天下午再去飞的,看来只能等快递了

桨的损失不大

就是桨根部有几个豁子

在这儿,我还要说一下飞行的手感,其实和正常多轴的姿态模式没什么区别,就是更灵敏了些。3D的暴力程度暂时比不上直机,但正常翻一番肯定够了。

但是我用变距全速下降的时候,感觉很稳。我飞过多轴,发现一个通病。在风比较大的时候,下降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飞机总是会晃,所以每次我都不敢降太快。

不过昨天试飞的时候,发现飞机自旋速率很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感度和参数的原因,因为昨天匆忙试飞,所有参数都是默认。
*********************************************************

个人觉得变距四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禁炸,小炸的话感觉铝管会坏,然后如果炸鸡的时候电机没切熄火,皮带可能会废。再然后稍微炸的狠一点,可能尾中联会挂。尾波箱和尾桨夹还是挺厚实的,不太容易炸坏。连接铝管的塑料件是工程塑料的,算是比较结实的,基本也不会坏。如果全速亲吻地球的话,大梁可能会歪。其他的能炸坏的也基本没什么了。

还有,这飞机感觉适合有一定飞行经验的人休闲的时候飞飞3D或者就正常稍微暴力点飞飞,如果你想拿他当练习机,练彩虹,侧钟摆,自旋翻什么的,还是老老实实拿直机练吧。

这飞机炸鸡后修也简单,调四个舵机中立点就行了,没有了直机的调双桨,调螺距,设置循环螺距,调尾巴行程,设置舵机什么的。

要说结构复杂,你说直机的旋翼头十字盘各种球头连杆不复杂?直机的大小齿盘,对转齿,皮带,尾传动杆,单向轴承,尾拉杆,尾变距就不复杂?只是一个东西刚出来,受“传统”的影响,通常不被看好。

当然,个人还是喜欢直机多一些的。

还有,变距四轴有个遗传病。大家都知道,直机的尾巴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虚位,而变距四轴有四个尾巴,虽然实际飞行中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但强迫症患者估计要逼疯了

网友A:
是直机尾桨吗,怎么不对称翼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机尾桨吗,怎么不对称翼型呢?

出了两款,现在只有非对称的。可能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飞3D,其他原因不知道

网友:
高大上,来秀个视频

网友B:
怎么现在 直机区  开始出各种 多轴 穿越了? 楼主确定没发错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现在 直机区  开始出各种 多轴 穿越了? 楼主确定没发错板块?

其实,我觉得变距四轴是四轴和电直杂交的品种,就好像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你很难说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虽然外形是四轴的样子,但飞行偏3D的玩法,所以临时先放在电直区了。如果是正常的穿越或多轴我肯定放多轴区啊

网友:
变距四轴看来  还是比较耐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变距四轴是四轴和电直杂交的品种,就好像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你很难说他是中国人还 ...

楼主了解什么叫品种不同吗?
楼主的说法 在变异也得是直升机,那么才符合您的例子 中国人和美国人;

物品是直机和多轴,本身类别不同,楼主这个例子 应该是 人 和 小动物 才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了解什么叫品种不同吗?
楼主的说法 在变异也得是直升机,那么才符合您的例子 中国人和美国人;

我知道这个不是电直,我放电直区的主要原因是 它的3D飞行和直机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了解什么叫品种不同吗?
楼主的说法 在变异也得是直升机,那么才符合您的例子 中国人和美国人;

其实我也很纠结。多轴区又没有专门的变距板块。放多轴区,说不定有人说你这个是变距的,偏直机飞行风格,不是“传统”的多轴。放哪儿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