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Futaba 12Z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刚收了Futaba 12Z,有些疑问,想请教下。

1  12Z 进去工程模式的方法已在本论坛找到,但是想问一下,想更改区码以及校准摇杆,不知道对固件版本有要求吗?12FG 好像是1.6以上版本就没法进去工程模式,14MZ 固件太高的话,也得先刷低版本的固件才能改工程模式的一些设置。因为我收的二手12Z不带CF卡,没法试试能不能进工程模式。

2  12Z 摇杆组据说是和12MZ 18MZ一样的,如果我想买双摇杆回中,哪里能买到相应的配件?搜了下淘宝没找到。

3  12Z 不带背光,不知道有自己改背光的吗?

4   先空着,有问题再们。

先谢谢!

网友A:
干么要改区码?能用就好 , 管它区码呢 .千红贴的进工程模式 , 貌似新版固件也管用 , 双干回中 , 只需多一个压片及弹簧就行了 , 先在控折下一个 , 照样自己造一个或在旧控折一个也行 , 很多控基本这个部件都大同小异 , 背光真的需要吗??我从没想过 . 这个搜当年的贴子有详解 , 不知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么要改区码?能用就好 , 管它区码呢 .千红贴的进工程模式 , 貌似新版固件也管用 , 双干回中 , 只需多一个 ...

谢谢大神回复。改区码的原因,我收的12z是日本的,35M的高频头是欧洲区码的,据说遥控器和高频头区码不一致时无法使用,所以想改改。看大兵的帖子里,你得12z装上35M高频头是全频点的,是怎么搞的?

网友A:
我买回来就是全频 , 不是自己改的 , 我的控也是亚洲区 , 高频头欧洲区 也能用 , 看来区码不重要吧 , 你的不能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回来就是全频 , 不是自己改的 , 我的控也是亚洲区 , 高频头欧洲区 也能用 , 看来区码不重要吧 , 你的不 ...

我买的12Z 应该是今天发货。还没收到呢,等收到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12Z 應該不需要改區碼就可用FM 的高頻頭,如果用2.4G (TM-14) 就要配合正確的區碼.我以為你已經有控才收高頻頭,早知我的14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回来就是全频 , 不是自己改的 , 我的控也是亚洲区 , 高频头欧洲区 也能用 , 看来区码不重要吧 , 你的不 ...

今天收到12Z了,试了下 35M的高频头,识别不了,提示如图,应该是区码不一致导致的。所以我猜你的那个高频头因该是已经改成通用的全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Z 應該不需要改區碼就可用FM 的高頻頭,如果用2.4G (TM-14) 就要配合正確的區碼.我以為你已經有控才收高頻 ...

今天收到12Z,试了下不能用收你的那个高频头,看样子 遥控器和高频头的区码还是得一致的。现在手头没有小容量CF卡,没法进工程模式修改遥控器的区码,等有时间找个CF卡再改下试试。早知你要出14MZ,当时就应该一起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12Z了,试了下 35M的高频头,识别不了,提示如图,应该是区码不一致导致的。所以我猜你的那个高 ...

你个控记忆模型是72MHZ 你插的是35MHZ吧 , 当然不行了 , 开个新模型试试
都没说区码不对 , 说你的高频频率与模型设定不合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个控记忆模型是72MHZ 你插的是35MHZ吧 , 当然不行了 , 开个新模型试试
都没说区码不对 , 说你 ...

晕,原来这样,我以为插上去就能识别并设置呢。我抓紧试试

楼主:
回复 kenken 和  CK4237  两位大神,的确能用了,开始是我没搞对。哈哈。见笑了。

网友:
我在 6樓已經講過,FM是不需要設區碼的,你還沒看清楚...............現在我不需要講解了.祝爽飛. 14MZ,14MZ

楼主: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 12Z的固件(软体)在哪下载?还有刷高版本的固件后,还能不能再刷低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 12Z的固件(软体)在哪下载?还有刷高版本的固件后,还能不能再刷低版本的?

直接到 Futaba 官網下載就可以了, 升級後可否降回已前的舊版本, 14MZ 可以, 12Z 未用過,不清楚,不過應該是可以的.我問問有用12Z的機友再通知你.

网友B:
12Z 最新的軟體是1.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Z 最新的軟體是1.7.1.

非常感谢! 我在futaba 官网上找固件,只找到了14SG之类的,没找着12Z 14MZ 的,不知道您知道固件(软体)的下载网址不?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试35M的频点时,发现以前用在10C上的变频高频头的频点(香港区码,只有8个频点可以用,35.750-35.820M),不在欧洲区码高频头的频点范围内,只有一个频点 35.820 是重合的。但用12Z设置成35.820时,却无法控制接收机(接收已设置成35.820),然后用10C插上变频头,也设置成35.820就可以控制。12Z也设置成PCM 1024了,并且设置成35.100,         35.140,       35.170    3个频点时,用其他插晶体的接收机都可以被控制。  所以很不解。难道10C用的那个变频头很特别? 我比较了下这个高频头和接收标识,上面有FSS,普通PCM 1024接收机都没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来个10C用的变频高频头和变频接收机图片      和       借用 CK4237以前发的频点照片

网友A:
用个G3 5014 5114 接收试试  1.71固件还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G3 5014 5114 接收试试  1.71固件还在呢

我没有G3接收机,哈哈
给个固件网址,我怎么就是找不到啊。谢谢了

网友A:
香港35频段没有35.820那么高 , 见图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港35频段没有35.820那么高 , 见图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这个图我也看了,但是那个10C用的变频头和接收的确是香港区码的,并且我试了,再35.750-35.820频点是可用的,其他频点都不行。所以说这个收发套装有点另类

楼主:
找到 固件下载地址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也看了,但是那个10C用的变频头和接收的确是香港区码的,并且我试了,再35.750-35.820频点是可用 ...

也许改过吧

楼主:
应该不会,改的话 高频头和接收都得改。并且这种高频头和接收机都是通过硬件来分地区的。还有我有两个这样的高频头,也都是在35.750-820之间频点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改的话 高频头和接收都得改。并且这种高频头和接收机都是通过硬件来分地区的。还有我有两个这样 ...

35.820 ,等我試試再通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20 ,等我試試再通知你.

好的,非常感谢。发现您手中的FM设备真多

网友A:
或许是楼主的10c高频头组合偏频了 , 我测试了35.820 pcm1024 g3 也可用,  频率也准确 ,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楼主的10c高频头组合偏频了 , 我测试了35.820 pcm1024 g3 也可用,  频率也准确 , 有图有真相 ...

你的设备好强!!!!应该没偏频,偏的不会两个变频高频头和变频接收机同时偏,并且还偏的一样。不知道这中高频头是否是特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设备好强!!!!应该没偏频,偏的不会两个变频高频头和变频接收机同时偏,并且还偏的一样。不知道这 ...

没用过这个旋钮式的高频及接收机 , 想知你如何得知 设定是在 35.820 ? 接图表这个频率只在全频 高频头才有 , 香港及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个频道 , 你如何确定是 35.820
10c显示的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旋钮式的高频及接收机 , 想知你如何得知 设定是在 35.820 ? 接图表这个频率只在全频 高频头才 ...

我是根据 高频头和接收机上 变频调节旋钮 设置的频率,因为没有能测频率的仪器,所以也没办法实测是不是 35.820,但是在 左侧 旋钮设置的8,右侧设置的2,应该是 35.820.

网友A:
经思考 , 发觉是楼主把那二个旋钮功能误解了 , 旋钮数值是代表频道编号 非频率小数 , hk高频头是编号75-82 (频率35.150-35.220mhz) ,与表格相符 , 但全频头没涵括 81-82这二个频道 , 刚巧楼主测试全频头 , 用了82频道 , 所以接收便没返应了 , 楼主试把全频头 设定在75-80 (频率35.150-35.200mhz) , 再在接收设定相对频道编号 , 应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思考 , 发觉是楼主把那二个旋钮功能误解了 , 旋钮数值是代表频道编号 非频率小数 , hk高频头是编号75-82  ...

很有可能是我误解那个旋钮了,下午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误解这个了,由于要放假回老家了,变频高频头和接收不在身边,只能年后再试了。非常感谢你和CK4237的多次解答! 提前祝楼上帮助我的几位以及广大魔友新年快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 高频头和接收机上 变频调节旋钮 设置的频率,因为没有能测频率的仪器,所以也没办法实测是不是  ...

樓主 : 你攪錯呀!! 高頻頭左邊選擇掣是 10位, 右邊的是個位,你左邊選 8,右邊選 2, 兩個合起來是82,這個82是 Channel Number即是頻道號碼, 82 ch 是35.220 MHz,並不是 35.820MHz, 35.820MHz頻道號碼是182,看你相片上的高頻頭是香港頻段,是沒可能有35.820MHz的,35.820MHz是德國用的,我試過14MZ選35.820MHz及用G3接收機是沒有問題的,當然你從很遠地方得到的35MHz全頻高頻頭 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 你攪錯呀!! 高頻頭左邊選擇掣是 10位, 右邊的是個位,你左邊選 8,右邊選 2, 兩個合起來是8 ...

是我弄错了,以前一直认为 那是表示的实际频率,原来是 频道编码。
想问一下,您发的照片上的那个35M 变频高频头 区码是哪的?也是香港区码的吗? 像72M的变频高频头有50频点的,这种 35M 高频头 有没有全频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弄错了,以前一直认为 那是表示的实际频率,原来是 频道编码。
想问一下,您发的照片上的那个35M 变 ...

我的 35MHz 及 72MHz 高頻頭都是全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35MHz 及 72MHz 高頻頭都是全頻的.

这个10C用的35M高频头也出给我吧。QQ给你发消息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楼主的10c高频头组合偏频了 , 我测试了35.820 pcm1024 g3 也可用,  频率也准确 , 有图有真相 ...

你这个频率表很好,能测那几个频段?

网友(2020-02-23):
请问楼主,12z怎样设置成mode1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