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机架 PID求教

楼主(2016-01-26):
手动 自稳 半自稳  都试过了     起飞后自己往右转  类似原地转的那种  顺带着会往右偏一点

PID调了  没调明白  有没有知道应该怎么调的    Y值是转方向 问题是 就顺时针转 还是有一个类似中间值的 调整左右

微调就不用说了 我知道可以给调回来 可是PID始终是不对的

网友A:
首先判断飞机悬停时偏不偏应升至2米左右高度,过低很引入地效作用而影响判断;Y轴轻微自旋请增大YAW方向P值,还有你什么飞控都不说叫人怎么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桨装错,或者电机旋转方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判断飞机悬停时偏不偏应升至2米左右高度,过低很引入地效作用而影响判断;Y轴轻微自旋请增大YAW方向P值 ...

F3的控  CF固件   这应该关系不大吧     加大Y的P值 转的厉害  减小也是   I的值轻微调整了  D值也是适当的调整   找了个适中的值  现在是慢慢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桨装错,或者电机旋转方向错误?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