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4v3和FUTABA的遥控器 油门控制问题

楼主(2016-01-26):
S4V3和FUTABA的
遥控器
油门控制问题.
手机调参上校准遥控器正常方向 ,但是刚好和好赢乐天电调的油门控制是相反的。。电调校准不了,
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A:
s4v3和futaba遥控器是很匹配的,没有听说过好盈电调和s4v3的输出有反向的情况,如果确实这样的话那就解决不了

网友A:
飞控的输出是固定的,和遥控器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