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飞控在实际飞行中不飞直线

楼主(2016-01-26):
无论LITE、NAZA、WKM、A2。在实际飞行中都遇到不飞直线问题,而DJI400技术屡次回复把GPS天线方向不要正冲机头方向,而是向偏航的反方向进行安装,并直至调整到飞直线为止。我**的真晕了,飞控连个直线都不能飞,偏航修正都做不了,还能干啥啊?

网友A:
正常,玩具飞控本来就这水平,没惯导加磁向计精度低

网友B:
1,校磁 2。GPS安装方向及参数 3.DIY的有些设备没安装好 4.遥控器参数 4.电机是否安装水平或者桨叶问题

网友C:
我**的真晕了,飞手连个直线都不能飞,偏航修正都做不了,还能干啥啊?

网友D:
楼主啊,不是随随便便拿上遥控器推升降飞行器就能飞直线的。做什么事情都要去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