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低成本(20块左右),高性能3s平横冲

楼主(2016-01-26):
看以前有前辈diy过的平横冲,自己也仿着做了一个,效果果然不错

材料:
1、sony 4.2V 1.7A电源适配器,旧的6.5*3
2、平横冲插头xh2.54,几块钱一大把
3、各种硅胶线,22awh就够用
4、保险丝
5、插头

总成本不超过25,由于是3s的每块电芯都有一个1.7a的充电器充电,所以效果比一般的平横冲要好,充电器输出4.2v,也不用担心过冲问题

网友A:
大哥,小心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小心触电

找块儿亚克力板做个盒子就没事了

网友B:
谁说一下缺点和不足?比如电压平衡性如何,最大电流及功率多少,是不是只能充3S?

网友C:
除了电流小 其他都不错,精度高

网友:
整个A9  外场方便点

网友:
我觉得平衡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一下缺点和不足?比如电压平衡性如何,最大电流及功率多少,是不是只能充3S?

你都把缺点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一下缺点和不足?比如电压平衡性如何,最大电流及功率多少,是不是只能充3S?

电压平衡没问题的,它给3s冲就相当于三个充电器分别给三个电芯充电,就像以前手机电池的万能充那样,电流标称1.7A,实测也有1.5A左右。冲几s就组几个充电器,一块电芯一个充电器,冲4s就组四个。缺点就是体积大,要自己diy,存在一定危险,效果没专业的平横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电流小 其他都不错,精度高

恩,电流也能接受,1.5a左右,冲2200大概一个半小时

网友D:
十几年前做的了,可充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做的了,可充6S

厉害,布局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