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极片是不沾焊怎么办

楼主(2016-01-26):
买了几个4s电池,拆成3s,悲催了,极片竟然不沾焊,买了goot强力焊剂,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一下,扣扣654766494,谢谢了!

网友:
原来的极片是电阻焊连接的,直接锡焊是不行的,要转镍才可以

网友:
钻孔 拧螺丝

网友:
有可能温度不够还有就是锡的问题,或者用刀划一下极片。

网友A:
打孔,绑铜线再焊接

网友:
点焊器+助焊剂

网友:
不行的。你上什么都不行。你只能听3楼的办法。打个眼拧螺丝或者打个眼线绕一圈然后在线上上了锡。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电极没有镍化,你怎么焊都不行,买的时间叫卖家镍化电极才对。。。。

网友:
好像有种电池极片焊接液的东西!!不知道行不行,楼主求证下

网友:
真可怜~~说明这个没有镍化.....

网友:
你拆的时候没注意看,每个极片上都有焊盘,很容易上锡的。
结果你剪掉了有焊盘的一面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你用刀片刮一下,看露不露铜,如果不露你就只能打孔了

网友:
八成是拆的时候不是焊下来,是剪下来的吧

网友:
用不锈钢助焊的,,,能上焊锡。。。。透明的水状助焊剂。。。。。。

网友:
如果你长时间各种焊的话电池性能会弱很多

网友:
打磨一下在上助焊剂试试

网友:
小心电池太热烧起来了...

网友:
只能用点焊机

网友B:
看设备专业  这都焊不上  我也是醉了  怎么我就能焊呢
打磨下电极  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设备专业  这都焊不上  我也是醉了  怎么我就能焊呢
打磨下电极  好使

不行的,我去电子城,老板说要用焊机,你都能焊那我们吃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我去电子城,老板说要用焊机,你都能焊那我们吃啥?!!!

我都做好多电池组了,点焊是好用,不过焊锡也能搞定啊,买的电池都是焊锡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绑铜线再焊接

赞!

网友:
你买的这个助焊剂我也买了浪费钱,最后买焊铝的焊线焊上,不过焊铝的焊线很伤烙铁头,有腐蚀性,焊了要锉刀修复烙铁头

网友:
你买的是无铅焊剂?或者记得焊接时候要把旧的焊剂清理干净再焊,因为厂商用的焊剂可能和你的不一样,这样也可能焊不上

网友:
只能做设备电了。我试着打了很多小细孔,然后用铜丝绕。没有什么好办法除非有专业设备。叫什么点焊机

网友:
摩擦摩擦,摩擦得粗糙就可以了

网友:
用小锉锉一下

网友:
电极没有转镍,喜闻乐见了,就算磨穿一样上不去锡。
解决的办法  1.打孔穿线,压紧上锡   2.找有电焊机的店家接个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