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miniplaneDSA-1双翼机的制作(制作过程和视频)

楼主(2016-01-26):
看到miniplaneDSA-1双翼机图就想做一个,基本按比例做的,细节没有完善,很好飞,但是不适合新手。因为是以前做的具体数据没有记录,上翼展80cm。2730的电机,7060桨反扭较小,如果用2204电机速度要更快一些。电池1300mah。视频是自己飞自己录的,效果差点。

三视图。
加一根1cm宽的kt板条,做出翼型并起加强作用。

原来想上、下机翼都开副翼,后来还是只用下机翼的副翼。而且下机翼裁切时裁短了,只好翼尖变成直的了。

副翼连杆,用圆珠笔管做轴。

沾一块kt板用来定位。

安装副翼舵机

水平尾翼、垂直尾翼。

水平尾翼两边用钢丝连接。

机头加一块泡沫增加强度,泡沫上再沾一块层板固定电机。

垂直尾翼两边切斜边。

铰链用胶片。

装上自制的舵角。

机身隔板要开出升降和水平舵拉杆孔。

拉杆用热熔胶点了一下。

固定舵机。

接收机、电池的位置。

电调的位置,放在这有利于散热。

切下机翼安装槽,做个模板两边切的一致。

粘接下机翼。

两机翼撑杆。

撑杆定位。

机翼安装好要保证距离相等。

自制的轮子,后轮转向省了。试飞后发现钢丝细了有点软。

简单装饰了一下。

用泡沫做了个机头。

不知怎么回事几张图片顺序出问题了。

网友:
双翼机阻力较大速度较慢 转弯半径小 适合缠斗 两架双翼机一起狗斗一定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