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1-26):
乐极生悲 用错电池遥控器烧了 黄色零件旁边被烧黑的那个 不知道那是什么 在那能买到 怎么换 求大神教教我

楼主:
电压过过大烧坏了mc6a遥控器 图中红圈 有谁知道是什么吗 怎么换

网友:
拍的太模糊了看不清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A:
多半是电容,但估计还有其它地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容,但估计还有其它地方坏。

一般什么地方可以修这个

网友:
貌似是个胆电容,只不过电容爆了,要检查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6-03-16):
多半是电容,你输入的电压超过滤电路中滤波电容的最大耐压值,然后电容就挂了。

网友:
电容很少炸,用错电池你要看是正负极反了,还是电压过高造成烧器件的,黄色也有二极管的,顺着线路看看电路功能,供电电路修好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