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HZ带泵发动机如何调试

楼主(2016-01-26):
刚入了台亚拓600N,喜欢飞3D,油机第一次玩,悬停几下很刺激,电的彻底抛弃了,发动机磨合了3、4箱油,油烟比较多太富油,上面有3个油针,不知道那个是高速油针,中速油针和低速油针,带泵的发起来很方便,现在基本一发就着,问题是对发动机调试不太懂,油针也不太确认,不敢乱调,调报废了就麻烦了,有用OS55HZ带泵发动机的模友吗?分享下调机方法,在此十分的感谢了

网友:
带泵的是怎么样的?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我们是带棒的

网友:
迨速油针 顺时针转动5-10分钟位置 , 中速针逆时针转约一圈 , 高速针逆时钟转约1圈半 , 视状况再细调

网友:
油、电都有。

网友A:
好像没有带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带泵的吧?

调试方法带不带泵应该都差不多的,带泵的供油可能就平顺很多,尤其3D的时候可以避免吸不到油的情况

网友:
带泵的两个油针个1.5圈 怠速油针保持默认

网友:
“油机第一次玩,悬停几下很刺激,电的彻底抛弃了”

o(∩_∩)o 哈哈

楼主:
这个就是带泵的

网友:
新发动机到手,开后盖用燃油冲洗一次,转动几下把金属铁削洗干净,最好别动怠速针,磨合期,首-3箱油,高速和中速两个针从1.75圈起、开始磨合,地面怠速带螺旋桨半箱,然后带负载转动半箱。第二箱开始旋停,第三箱开始小航线!

网友B:
弱弱的问句,亚拓600npro哪个店配件多?

网友(2016-10-04):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亚拓600npro哪个店配件多?

你去蜂巢科技看看,我一般从那买,总代下边的代理,有淘宝,我玩多轴一般都他家

网友(2016-11-09):
兄弟舟山的?千岛模型俱乐部里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