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F1发动机漏气,问一下原来带不带缸垫

楼主(2016-01-26):
刚从论坛里收的雷虎F1机器很新,拆开看了,看得出只是着火过,但没有缸压,也打不着,最后查出来是缸筒盖漏气,放在水里有气泡漏出。我就想知道原来带不带垫,带的话我去搞一个,不戴的话我看有没有密封胶

网友A:
缸筒盖漏气?从顶上漏气吗? 是不是热火头没拧紧,拧紧是不会漏的,不管有没有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筒盖漏气?从顶上漏气吗? 是不是热火头没拧紧,拧紧是不会漏的,不管有没有垫圈。

拧紧了

网友A:
从哪个位置漏的? 那不应该是从热火头处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个位置漏的? 那不应该是从热火头处漏气

缸筒盖密合不好啊…

网友:
发动机一般有个很薄的铜垫片或者铝垫片。

网友B:
没垫片的,因为缸盖就是铝的比较软。缸盖和缸密封面没有明显损伤的话你重新上紧螺丝试试。上螺丝一定要注意对称拧紧,拧均匀。不要一个挨着一个拧,要不然是缸盖受力不均匀就很容易漏。

网友:
买垫圈纸回来自己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垫片的,因为缸盖就是铝的比较软。缸盖和缸密封面没有明显损伤的话你重新上紧螺丝试试。上螺丝一定要 ...

拧了很多次,还是漏,因为里面真的很新。在想是不是因为放的时间长了有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了很多次,还是漏,因为里面真的很新。在想是不是因为放的时间长了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就不知道了,买垫片试试吧,这个位置温度比较高,得用软铝或铜的金属垫。但是加了垫片就改变压缩比了,不知道发动机还好不好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火头铜圈问题

网友:
据我用了将近10颗引擎来看,我没见过没有缸垫的机器,不知道是不是雷虎的比较特别

网友C:
三爷爷21级水冷机与这机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爷爷21级水冷机与这机器通用.

尺寸全一样是吗?如果坏了可以换三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