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是不是太重了?天太冷还没飞,不知道能续航多久

楼主(2016-01-26):
2212电机 3800电池 总重1200g了。还想上云台呢,加上云台和狗1500g了,能飞起来么?大概续航多久。最近天冷没去试飞。老鸟给点建议。

网友:
估计6.7分钟最大了。

网友:
大疆E310  2213电机 乐天20A  5000mah 4S  起飞1900g  悬停11~2=12分  给你个参考

网友:
差不多是该有这重量的了

网友:
jf2216  乐天20A 4s4000mah25c s500机架   1045桨 fy3轴带山狗,重量不知道,悬停10~12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F450, 2212KV920 山寨自锁电机,1047桨 3S5400电池 图传云台狗 起飞重量 1443G 零下4度  正常飞到降落 12分 落地电压3.7V   我这已经算超重了··

网友:
把机架换了吧,换成这个,380轴距才260克,才几十块,我上了两轴云台和小蚁2200电池都可以飞六七分钟,4200电池飞1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