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关机后出现有规律的声响?有朋友遇到过吗?

楼主(2016-01-26):
       飞行器是精灵3P,上周飞的时候就有发现,没在意,今天又去飞了3节电,当最后一节电池飞完后关机后大约10秒,能非常明显的听到机身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发出声音的时间间隔很有规律,大约每隔10秒左右发出一声,每次的声音也相同......拿起飞机贴近耳朵听好像又不像是塑胶热胀冷缩发出的声音,有点像那种电机瞬间启动又马上停掉的感觉,咯嗒一声后,伴随一个拖尾的类似风声...不知道怎么形容,应该是:咯嗒..呜....特地用手机录下这声音,都来分析一下,有没有朋友发现这样的现象?之前好像也没注意.....先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的发生情况:我印象中出现此问题都是我连续飞了3节电后,关机10秒开始出现,出现后我纳闷,一直等几分钟后此声音消失,(因为气温不高,我当时怀疑是机壳热胀冷缩产生的声音)接着我用最后剩余的电量又起飞后飞行大约2分钟落地关机,仔细听该声音,结果就出现了好像只有2次就没有了。回家我插上电池,让机器待机和大概5分钟,启动电机大约1分钟,关机后并没有该声音的出现...不知道这到底是否是机壳的热胀冷缩声音还是.......是否会影响飞行安全?如果这不是塑胶机壳热胀冷缩发出的声音,那又是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呢?
        为了再验证此异响,昨日去楼下飞了大概10分钟(因为两节电池都只有50%左右的电量)后关机就发现有这声音,当出现了两次响声后我立刻拔下电池,等了差不多1分钟没听到这声音(有可能拔下电池就没有了),当时气温2度,回家充电后又去飞了差不多不到20分钟,这声音又没了..看来这异响出现的频率应该不会固定的,搞不懂了,目前不影响飞行。就此问题联系了售后,DJI售后也说不出来这问题....
该P3P目前已经飞行了110多次   130多公里

网友A:
觉得你把电调的散热口贴上不太好。

网友B:
我有,第一次使用返航之后就有,现在没听到

网友:
就是这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你把电调的散热口贴上不太好。

现在天气太冷,而且高速旋转的气流进入机身高度计也不准,放心吧,天气转暖会卸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第一次使用返航之后就有,现在没听到

这声音时有时无.....我现在也不管他了!

网友:
难道电调里面的电容还有余电然后和电机在.............

楼主:
已经确定是是其中一节电池的问题,只要是这节电池到了一定温度,降落后关机就会这样!其他电池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
飞行器是精灵3P,上周飞的时候就有发现地图偏差近1000米,请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2016-04-05):
我也发现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