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求教

楼主(2016-01-26):
昨天天气好,拿着自己的魔术板水星,翼展830mm,用2212kv1400的电机,上8060的浆,30安电调,三个12克金属舵机,起飞重量有500克,试飞了下,想感受下飞真3d机的感觉。机机上天后速度还是很慢,我想感受下吊机的,但怎么也立不起来,然后拉升降动作感觉很大,减油又像会失速,推油又爬高。然后飞机飞远了压副翼想拉回来,但感觉舵效很差,扭扭捏捏的状态,怎么也没之前飞普通飞机那感觉。压副翼像没作用样,然后看不清炸了,想请问问大神们,我在模拟器上练到可以左右侧飞通场,怎么上真机一点也飞不好,还有飞3d机的重心是要调靠后还是平衡,新手飞这个飞机要怎么配电装呢,麻烦热心大神帮我解惑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模拟器是让你不错舵。跟真机手感完全两码事,而且你真机好不好飞,跟调教有很大关系,看你的描述我感觉桨小了,换1045的就行,而且根本用不上金属舵机,来三个9g的塑料舵机就完全够了。另外你重心也有问题,飞机全机焦点应该比中心靠后,才好操作。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你的右下拉有没有,电池是不是用大了,感觉整机有点重啊,还有舵面你能打到多少度

网友:
飞机重了,电池800-1300mah,舵机9克舵机就够用了,2212kv1400桨9047。就算飞机再怎么好,作为新手不要好高骛远,练好基本功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是让你不错舵。跟真机手感完全两码事,而且你真机好不好飞,跟调教有很大关系,看你的描述我感觉桨小 ...

怎么确定重心呢?

网友C:
你这个机压根就不是常规3D的配置。如果是1米级别的15E,就是2216电机1200KV左右用10寸。
要么就是80CM的F3P的常规配置。
不过从你描述来看你飞机也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是让你不错舵。跟真机手感完全两码事,而且你真机好不好飞,跟调教有很大关系,看你的描述我感觉桨小 ...

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想问下,你平常装这种机有啥的诀窍没?这个飞机的重心一般在哪里+还有就是每次我装机后总有一个舵机拉杆后响。能否推荐一款适合我的飞机的电装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压根就不是常规3D的配置。如果是1米级别的15E,就是2216电机1200KV左右用10寸。
要么就是80CM的F3 ...

感谢我你的回帖,我一直弄不明白什么叫f3a什么叫f3p。关于装机的一点技巧能否告知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你的右下拉有没有,电池是不是用大了,感觉整机有点重啊,还有舵面你能打到多少度

感谢回帖,我的那机是有个塑料的电机座。我直接插进机头的板子,没法搞下拉角。飞这个飞机要怎么确定下拉角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我的那机是有个塑料的电机座。我直接插进机头的板子,没法搞下拉角。飞这个飞机要怎么确定下拉 ...

电机与板子之间加垫片啊,一般3度也差不多了,还有你的机子太重,要么上2216来飞,用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与板子之间加垫片啊,一般3度也差不多了,还有你的机子太重,要么上2216来飞,用10寸桨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想问下,你平常装这种机有啥的诀窍没?这个飞机的重心一般在哪里+还有 ...

一般这个飞机不用考虑下拉的问题,按照你的大小,最标准的电装就行了,2212电机,30安电调,3个9g塑料舵机,1500-1800的3s电池,1045的桨就够了。中心一般在机翼前缘往后一点,大多数我都是控制在机翼主梁附近。

网友D:
其实3D机里,数板机装机难度最大
两片EPP插起来没几根加强杆的,都是瞎飞飞用的。

真实想3D的板机,要么是3mm,好几米加强杆的专业室内机
要么是8~9mm板,重量在250g以内的室外机。结构必须合理

真想玩3D最好是从天翼8mm EPP板机开始,板子上印刷了加强杆粘接点,比较适合新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个飞机不用考虑下拉的问题,按照你的大小,最标准的电装就行了,2212电机,30安电调,3个9g塑料舵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3D机里,数板机装机难度最大
两片EPP插起来没几根加强杆的,都是瞎飞飞用的。

谢谢回帖,我买了锐动天空的魔术板的板机,本地老鸟建议我买的,不过还没装机,听他们说这个机有点难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我买了锐动天空的魔术板的板机,本地老鸟建议我买的,不过还没装机,听他们说这个机有点难装
...

魔术板室内机,我第一次装研究了两天各种装机帖。。。
从加强到拉杆到舵脚,没一个地方让人省心的。。。大神们装一个机也要好久(因为想要性能尽量好)
我装好以后,除了吊机很爽,横滚强度严重不行,加强不合理导致的。

所以啥都别说了,直接天翼8mm板机搞起吧,至少不用让你一个月都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