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LEANFLIGHT失敗

楼主(2016-01-27):
各位師兄好, 小弟將CC3D的FIRMWARE刷了cleanflight_CC3D.bin後, 執行CLEANFLIGHT軟件卻找不到飛控, 原本的OPENPILOT也找不到飛控了。
將CC3D刷回bu_cc3d.opfw後,OPENPILOT還是認不到CC3D, 請問有甚麼方法可將它還原呢? 謝謝!

网友:
其实就是openpilot找不到cc3d,你选择固件之后直刷就ok拉?刷完之后重新连接cx3d应该jqboj了

网友A:
刷了CLEANFLIGHT或BETAFLIGHT后,必须安装驱动器(DRIVERS)才能连接到CLEANFLIGHT CONFIGURATOR。如果安装后还不行,就先接上电池,等待,让板上的灯稳定下,才连接USB线。

网友:
楼主成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CLEANFLIGHT或BETAFLIGHT后,必须安装驱动器(DRIVERS)才能连接到CLEANFLIGHT CONFIGURATOR。如果安装 ...

失敗喔, 進步了一點的是插USB後電腦找到一個不明的裝置(應該就是CC3D)
CLEANFLIGHT還是認不出CC3D, 但插入SPRACING F3就認到.....

网友A:
你不能与SP RACING F3相比。CC3D刷了CLEANFLIGHT完全与SPRACING F3刷了CLEANFLIGHT不同。CC3D比较复杂。BOOTLOADER依然是OPENPILOT,但是固件确实CLEANFLIGHT。飞控必须完全BOOT后才能进入CLEANFLIGHT的程序。只有进入CLEANFLIGHT的程序后才能接上USB线。

你有尝试先接上电源,让飞控完成初始化(大概10秒后)才接上USB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与SP RACING F3相比。CC3D刷了CLEANFLIGHT完全与SPRACING F3刷了CLEANFLIGHT不同。CC3D比较复杂。BOO ...

先謝過師兄!
在openpilot刷了cleanflight後,綠燈長亮藍燈慢閃接電源按openpilot的啟動後,藍燈閃幾次後熄滅只亮綠燈,請問這是否已經成功啟動?這時我拔掉usb load cleanflight程式再插usb, cleanflight還是沒反應。
有點想放棄了,請問有方法還原openpilot的firmware嗎?謝謝!

网友A:
我的中文不好,不明白你,抱歉!请参考以下步骤:

1、接上电源,不连接USB线
2、等至少12+秒,让绿灯、蓝灯稳定
3、打开CLEANFLIGHT CONFIGURATOR软件
4、接上USB线
5、注意CLEANFLIGHT CONFIGURATOR界面的右上角,成功联系到飞控时串口会更新
6、点击CONNECT按钮

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中文不好,不明白你,抱歉!请参考以下步骤:

1、接上电源,不连接USB线

说得对,教学视频里都说了,要你先接电池,再查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