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粮到了

楼主(2016-01-27):
新粮到了。

网友:
看成新娘到了。

网友:
看到粮食就下意识进来了  才想起来不是狗粮是电池。。。。。

网友:
我也看成新娘到了。

网友A:
哈哈,我也一直认为是电池,,LZ,这个是什么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一直认为是电池,,LZ,这个是什么插头?

6MM RCPROPLUS 镀金 插头。比150 好用。

网友:
焊接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PROPLUS Supra X 5810 PRO D5 5mm 和这个比呢? 我正准备买插头

买6MM 的啊 ,我原来也是 5MM 现在还得换。飞700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6MM RCPROPLUS 镀金 插头。比150 好用。

我刚刚整了3盒24组rcproplus,5mm的。rcproplus的好处是正好足够紧不会松脱,但也不用使出蛮力拔开。我都不带外壳。焊好接头,特别是电池的母头,直接套2层热缩管,热缩管加热的时候仔细摆位,确保热缩管正好比母头的外沿多伸出0.5毫米。平时用一个胶圈塞进去,双保险以防短路。

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XT/AS150那个巨型接头阻碍电池进出。但是为了防止火花,我接电调那一端还是使用AS150接头,也是用热缩管包住,不再用AS150那个粗壮的外壳,见图中的并联线。

补充一句:AS150如果连接太紧,可以把一个母头前段那个紧箍换撬出来,拆掉后也足够紧。

网友B:
你这样夹住插头焊接是不对的,插头很软,这样已经变形了,变形的插头插拔都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夹住插头焊接是不对的,插头很软,这样已经变形了,变形的插头插拔都很累。

请教哦 ,我焊接实际是个菜鸟,早前的焊接,空中融过几次插头。现在稍微好点了。但是焊接时,还是有部分锡 漏到外面来,正确姿势应该怎么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