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鹰眼小飞手作为监视器的吗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6-01-27):
如题 鹰眼官网的电话形同虚设 无法打通

近期买了一个小飞手监视器,作为穿越250小四轴监视用 ,问几个技术问题如下,咨询一下各位:
1.电池电压满电在什么范围,保护电压建议在多少v,会自动报警吗?
2.小飞手的默认屏幕osd信息(开机时间、电压值、信号强度等)可以手动关闭显示吗?
3.接收图传(带音视频)的话,能否调节音量的大小?
4.和图传相连,可以自己设置5.8g频段的话,是不是建议越接近5.8Ghz,一般图像效果更好些?
5.小飞手的遥控器支架连接不太方便,也不是手拧螺丝,原配容易大力滑牙,是否可以自备M3*8mm的支架固定螺丝?

谢谢!

网友:
1、满电就是锂电的4.2V,充电的时候可以看到,不过好像总是满不了指示灯就灭了,续航倒是没问题,我也没去深究
2、默认osd无法关闭,只有一条参考线可以手动开关,如果原机有osd貌似是会重叠
3、音量可以调节大小,也可以静音
4、听说越低的频段效果更好
5、你说的是金属支架那一头的螺丝吗?我是金属支架固定在控上,一般就是拆那个塑料架子,可以手拧。

楼主:
恩 多谢 就是那个固定在遥控器上的两颗锁紧螺丝 不太方便 大力作用容易一下子泄力松掉  看来出门还要配个十字螺丝刀了

网友(2016-05-07):
大家的小飞手是装在遥控的左边还是右边呀?

网友:
满电是4.2不过最高也就显示4.0,音量是不可以调节大小的 可以静音,支架可以用螺丝胶把底座拧死这样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
我的螺丝已经滑扣了,😓
正在寻找替代产品

网友:
保护电压3.4 会报警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