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偏航率调多少合适?

楼主(2016-01-27):
450直升机调偏k8航率多少合适?

网友A:
80-100就可以了。

网友B:
搞清楚偏航率是什么,偏航率100就是把尾舵打死,1秒直升机自旋一圈,一般都是100,这个根据个人手感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1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偏航率是什么,偏航率100就是把尾舵打死,1秒直升机自旋一圈,一般都是100,这个根据个人手感来调整
...

这个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