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穿越机 有两个电机转不动,求指点

楼主(2016-01-27):
不知道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好还是怎么回事,2号和3号电机,没装桨的时候感觉转的挺好的,把桨装上就转不开了,一直在那抖,一会电机电调就发热了。但是另外两个挺正常的。CC3D的飞控,银燕1806 2280电机,电调看图,这款电机要校准油门行程吗,单个还是一起校准呢,魔友说用Y线校准  有视频的给推荐一个吧  谢谢 谢谢

网友A:
按飞控的要求做就行,除非是坏的。

网友B:
一直在那抖的话,检查焊接是否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飞控的要求做就行,除非是坏的。

按着飞控设置做的,不上桨转起来感觉挺好的,装上桨就转不开了,电机电调还发热。你指的什么是坏的呢,飞控 电机 电调那个有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什么飞控,或者用替换法试试,密斯瑞的电调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那抖的话,检查焊接是否虚焊~

看起来也不虚啊,装上桨就不转了,不装桨还行,这个电调要不要设置油门行程呢,好像设置飞控的时候设置油门行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或者用替换法试试,密斯瑞的电调用的人不多。

cc3D的飞控,你的意思是换别的电调试试吗

网友A:
飞控设置的时候是有4个电机启动设置,你试着把停转启动点设高一点看。另外电调模式选对了吧?

网友C:
抖的话就是缺相了,按你没装桨却能正常转来看电调坏的概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设置的时候是有4个电机启动设置,你试着把停转启动点设高一点看。另外电调模式选对了吧?

电调模式是高速电调吗,电机启动点是1180  四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的话就是缺相了,按你没装桨却能正常转来看电调坏的概率比较高

缺相是啥意思,这是我收的魔友的一套穿越机,我跟他说一下吧

网友D:
看看电机的固定螺丝是不是顶到电机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的固定螺丝是不是顶到电机里面了

收魔友的,就设置了一下飞控,别的都没动

网友:
电机怠速点调高一点,收来的要检查就比较麻烦了,保不齐电调或者电机有问题,你查半天也找不到毛病

网友A:
把那两个慢的电机调上去一点看,查一下安装螺丝是不是高出马达底部碰到线圈了,电调线路焊接牢固,还不行就换那两个电调吧,性能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两个慢的电机调上去一点看,查一下安装螺丝是不是高出马达底部碰到线圈了,电调线路焊接牢固,还不行就 ...

现在是密斯锐的电调,可以换两个银燕12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两个慢的电机调上去一点看,查一下安装螺丝是不是高出马达底部碰到线圈了,电调线路焊接牢固,还不行就 ...

瞎胡倒腾一番,可以了,就是电调电机发热,另外两个还好。你看还要不要换电调或者电机了  不同牌子的能用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密斯锐的电调,可以换两个银燕12A的吗

固件一样应该可以,有人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