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被卖家说的电机转向搞晕了

楼主(2016-01-27):
谁能说下面这些如何对应: 反向  顺时针转 反螺纹 反牙 正螺纹 黑色帽子 白色帽子 正向  反转 反时针转 正转  正牙

封贴了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7639182

网友:
本来不懵的被你的帖子都搞懵了·····

网友A:
记住:1号机臂,正牙,白色桨冒,逆时针旋转。2号反过来,3号=1号,4号=2号……………………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只是说电机转,跟飞控没关系

网友:
你就记住一点:螺旋桨转向和螺纹拧紧方向相反

楼主:
那时当然,问题出在卖家胡乱标注,把人的头搞大了。参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8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1号机臂,正牙,白色桨冒,逆时针旋转。2号反过来,3号=1号,4号=2号……………………

恰恰说反了以CC3D为例 :左上,右上,右下,左下为1——4号电机,1,3号电机顺时针旋转,桨帽反时针拧紧,为反牙,2,4号电机反时针旋转,桨帽顺时针拧紧,为正牙。飞控类型一定要说明,不同飞控电机顺序不同的。

网友:
不同飞控顺序号可能不一样的,你就看马达螺纹正反然后按照飞控要求装吧。

网友B:
记住,正牙正转,黑色螺帽正转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正牙正转,黑色螺帽正转松

封贴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7639182

网友:
能拧到你的电机上的就是对的,一般顺时针的是正牙(银色),逆时针的是反牙(黑色)。

网友:
买两正两反准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