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9E遥控器怎么样 谁用过

楼主(2016-01-27):
最近喜欢这个X9E遥控器,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可以扩展到32通道是真的吗,如何扩展,买过的大哥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起来挺高档的,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高档的,什么牌子的?

X9E遥控器  搜淘宝你就能看到了

网友:
看上去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B:
展会上拿过  木木的

网友C:
肯定是真的啊,内外高频头同时打开,在搞点逻辑开关啊什么的,不过飞飞机你用的到这么多通道吗? 一般给工程机械或机器人用的这么多通道

网友:
x12出来了你就不会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会上拿过  木木的

反应慢,不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真的啊,内外高频头同时打开,在搞点逻辑开关啊什么的,不过飞飞机你用的到这么多通道吗? 一般给工 ...

想买个控 以后玩车什么的 各种灯光   然后飞机也可以同时用这控

网友:
32通道,同时遥控直升机×1、固定翼×1、四轴×1、车×1、船×1。

网友:
同问,最近打算入一个

网友:
这玩意和工业遥控器差不多,感觉用处不大啊

网友:
买过一个睿斯凯的控感觉特别差~

网友:
价格无比的贵。这种托板式的欧洲人比较喜欢,亚洲不是很流行,多数拿来玩托头,挖掘机之类的

网友:
x9d plus 就可以了 x9e是x9d的欧洲版本

楼主(2016-03-04):
好的  谢谢各位

网友:
不适合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