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坏了,请教下坛子里的大神。

楼主(2016-01-27):
我有个D10
遥控器
,
电池
是有的,开不了机。但是插拔电会有反应,具体表现是:
1、通电,开关无效。
2、关上开关,插上电池,显示屏会闪一下然后就关闭了。
3、打开开关,插上电池,启动可以使用,但是关闭开关后又不能正常启动了。
请教下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怎么修?

网友A:
具体情况不好说

网友B:
那应该检查开关机电路,D10应该是软开关,mcu控制电源的,或者你先重新刷下bootloader,不行就检查开关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