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的问题

楼主(2016-01-27):
启动油门加点,尾巴会往一边甩,油门加大尾巴就好了!底油门,尾巴会转圈!是什么原因啊!k8和好赢50a的配置!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A:
假设你组装顺滑程度没问题,那就是尾巴不太够力。几个方案
1. 换lynx 14t尾齿,加快转速
2. 换68mm尾桨
3. 拉长380尾管和皮带套装,主桨可以不改,但是尾巴拉长等于加长尾推力臂
多管齐下,再不行,就更改vbar/kbar 里面一个叫Collective Pre-comp 或者叫DMA Collective的参数

网友B:
嗨 中立点 不对。。 滑块靠尾波。 尾桨摆到同侧 。2桨夹角 2到3度。不行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组装顺滑程度没问题,那就是尾巴不太够力。几个方案
1. 换lynx 14t尾齿,加快转速
2. 换68mm尾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 中立点 不对。。 滑块靠尾波。 尾桨摆到同侧 。2桨夹角 2到3度。不行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