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压锂电(LiHV)是个什么鬼 ◆

楼主(2016-01-27):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 高压锂电(LiHV)是个什么鬼 ◆

安全提示+免责声明:
本帖涉及的试验愚蠢而危险,禁止任何人效仿。文中观点荒谬不堪,严禁认真对待。做出的结论更是一派胡言,仅限一笑了之。

◆ 引言:

快二十年了,锂离子(包括锂聚合物)二次电池从来就是4.2V截止电压,铁一般的纪律。从老MOTO手机到笔记本18650,从智能手环内置的蚕豆电池到700级暴力3D直机的12S 45C LiPo,无一例外。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根植于每一个锂电用户的生物内存中。
突然,二十年不变的常识,仿佛一夜之间被颠覆了,4.35V的锂电汹涌而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对续航时间无限贪婪的手机们,先是有了4.25V的探头探脑小打小闹,而后4.35V锂电迅速成为标配。继而,dji又一次敢为天下先,把5C的4.35V LiPo 引入航模市场。最近,高C率(25C)的航模LiHV也开始铺货。

那么问题来了,4.35V的“高压锂电”到底带来多大的性能提升? 它真的是一次巨大的技术突破吗? 跟“传统锂电”相比,它真的是本质性的提升吗

**********  感谢borneol兄弟提供的信息,此处编辑处理 **********

内心深处那个从没害死过猫的好奇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欲止痒,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果断动手测试,看看这“高压锂电 LiHV”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 新款4.35V LiHV “高压锂电”测试:

先测试最新上市的一款 LiHV,规格:3S 1600mAh 25C 充电截止4.35V
分别把电池充到 4.2V 和 4.35V,然后做1C(1.6A)电流下的放电测试:

看上去果然是巨大的提升,整个曲线高上去一个台阶,延伸远一大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放出电量:
4.2V-->3.0V: 放出1442mAh。跟标称的1600mAh相比,根本不合格。
4.35V-->3.0V: 放出1702mAh。超出标称值一块。

同一块电池,用不同的充电截止电压,4.35V比4.2V多出 1702/1442-1 ≈ 18%的电量!(mAh)  而且,这些电量都集中在含金量更高的高压端。

逐点积分法计算曲线下的阴影面积,就是实际放出的总能量。这方法比 容量×标称电压的粗略估算要精确得多。

4.2V-->3.0V:  放出5.46Wh。
4.35V-->3.0V: 放出6.55Wh。
同一块电池,用不同的充电截止电压,4.35V比4.2V多出 6.55Wh/5.46Wh-1 ≈ 20%的能量!(Wh)

注意,因为多出的电量在高电压端,所以实际多储存的能量更多。上例中,4.35V比4.2V的电量(mAh)多18%,能量(Wh)却多出20%。

因为电量增加在高端,放电中点电压(放电平台)也由3.78V拉升至3.82V。这是同一块电池哦!只是因为充“满”的程度不同。
注:此中点电压包含内阻的影响,实际空载时的中点电压会更高一点。

然后我把4.2V曲线向右平移,叠起来看看:

合乎常理的,4.2V以后的部分放电曲线完全一致,实际上跟其他4.2V“传统”锂电没什么不同。甚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4.03V左右出现拐点也跟其它锂电出现在同样的位置上。这意味着电池内的电化学过程并无明显差异。
(这一拐点在近十年的LiPo中普遍存在,可参考我的 放电曲线测试帖 之一之二之三。)

这就自然的引申出一个想法:普通4.2V锂电会不会也能作为高压用呢?

我决定:豁出去了:传统的、普通的、老款的4.2V LiPo,楞充到4.35V! 楞充到4.35V! 楞充到4.35V! 到底看看它能怎样!

楼主:
◆ 旧款4.2V LiPo“传统锂电”测试:

为了防范不测,减小可能的损失,俺特意挑选了一块小号的旧电池:双天2S 800mAh 35C,完整型号XP08002EX #35487。这块电池崭新的时候曾经测试过,结果发布在我的  锂电测试系列贴之二 当中。

为了结果客观,重新测试了它的最新状态,4.2V-->3.0V @1C 放出790mAh,内阻17.4mΩ。然后,要向4.35V冲击了。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此处请允许我小小夸张一下)
首先按常规,把电池“充满”到4.2V。然后,戴上护目镜、手提灭火器,窗户锁打开以便随时可以把燃烧的电池扔出去。接着,服下一粒安定药片,用颤抖着的右手食指,按下“开始充电”,向4.35V进发。。。。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窗外的鸟儿叽喳叽喳,忐忑的心儿七上八下,滚落的冷汗噼里啪啦。。。。。我全神贯注,全身紧绷,提着灭火器,迈着弓步,活像30年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的雕塑。。。。眼见着液晶屏上显示 4.20V --> 4.25V --> 4.30V --> 4.35V....充电电流开始逐渐减小, 悬着的心也到了嗓子眼...... 突然,那一刻还是来了,就在我紧绷的神经刚要稍稍松懈的时候,“滴...滴...滴...”,iCharger4010的蜂鸣器歇斯底里的叫了起来!!! 我握紧灭火器的手果断按压下去,咦?没喷出来? 艹!保险栓没有拉出来!..... 谢天谢地,那叫声只是表示:“又”充满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手还在抖,摸摸电池:冰冰凉。按压电池:邦邦硬。不热不鼓不涨,一切都和4.2V时别无二致。

没劲!期待中的焰火表演,并没有发生。

放电测试结果如图:

4.2V-->3.0V: 放出790mAh。
4.35V-->3.0V: 放出913mAh。
不同的充电截止电压,4.35V比4.2V多出 913/790-1 ≈ 16%的电量!这是普通的4.2V电池啊!居然也可以当高压电来用,大幅提高性能!Oh Yeah!

等等!别高兴的太早,这是普通锂电,这样超额使用,一定大大影响寿命!好吧,折磨开始,充、放、充、放..... 测测看,循环充放测试。

五个循环下来,放电容量分别是:
#1: 913mAh
#2: 896mAh
#3: 904mAh
#4: 905mAh
#5: 918mAh

充电器显示的内阻分别是:
#1: 16.5mΩ/Cell
#2: 16.3mΩ/Cell
#3: 15.8mΩ/Cell
#4: 14.7mΩ/Cell
#5: 15.6mΩ/Cell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看出来衰退迹象。不管你看没看出来,反正我是没看出来。容量和内阻的数值都在误差波动的范畴之内。

循环测试时都使用5C电流快充,即便如此,做一次充放循环仍需要消耗1.5小时以上。做了五个循环,没看出任何衰退趋势,没有循环继续下去的毅力了。

◆ 古董级4.2V LiPo“传统锂电”测试:
或许,上面测试的那个锂电太新了? 以至于跟最新的4.35V锂电多少有那么点沾亲带故的嫌疑,所以表现类似?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翻出了这货,六年前入手的,够老的了。论档次,这一坨黑乎乎的东西甚至连牌子都没有,是当年买的飞机套材里跟一堆Balsa木条木片蒙皮之类一起来的。

这货老得,连4.03V的拐点都没有。
4.2V-->3.0V: 放出736mAh。
4.35V-->3.0V: 放出845mAh。
不同的充电截止电压,4.35V比4.2V多出 845/736-1 ≈ 15%的电量!

◆ 重量测试/分析

随机扒拉了手里的几块小型锂电,拿出来对比测试。测得的重量如下:

第一组,新款 LiHV,仅一位:
3S1600mAh25C:128g

第二组,传统 LiPo:
T2-3S1300mAh40C:118g
RZ-3S1300mAh35C:112g
DS-3S1300mAh25C:110g
FP-3S2200mAh25C:187g
FP-3S2200mAh35C:203g
DS-2S800mAh35C:48g

以上所有这些电池,我都测试过他们4.2V-->3.0V的实际容量(包括4.35V的高压型号,也按4.2V容量,以期公平的横向可比性),具体见以往的 放电曲线测试帖 之一之二之三。将实测容量和重量带入excel计算,得到这么个表格:

大家都差不多嘛。都放在同一条起跑线(4.2V)的话,新款LiHV也好,旧款LiPo也罢,能量密度都在一百二三十Wh/kg的水平,无明显区别。

注:这些重量都包含电池的引线、插头、热缩膜等等周边附件,因而数据并不精确,仅供大致的定性分析。好在容量大的电池用的硅胶线也更粗,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那些零碎造成的负面影响。

楼主:
◆ 总结一下测试发现:

*)任何Li-ion/ LiPo,充“满”到4.2V时,实际并没有充满,内部反应物质并未全部饱和,只是考虑到稳定性而做的妥协,仍有潜力可挖。

*)老式4.2V LiPo也罢,新款4.35V LiHV也好,他们的放电曲线如出一辙,4.2V-->4.35V区间都可以增加大约15~18%的容量。

*)放在同样的4.2V起跑线,LiHV与传统LiPo能量密度相仿;提升起跑线到4.35V,大家都增加十几个百分点的容量,能量密度....仍然相仿。

*)3.8V的中值电压,不是什么新技术,在六七年之前已经如此,只是仍取相对保守的3.7V标称值。具体见以往的 放电曲线测试帖。

*)4.35V截止电压的LiHV并不是全新的革命产品,只是旧有的4.2V Li-ion经过试验(不排除配方优化)确认了4.35V下的安全性,而已。

◆ 讨论:

用过单色液晶屏手机的兄弟应该还记得(别忙着举手!暴露年龄),当年(大约2005年之前)的锂电标称电压是3.6V,多年后才变成了3.7V,即“放电平台”的逐步提高。但是充电上限截止电压始终是4.2V岿然不动,直到4.35V截止/3.8V标称的所谓 LiHV横空出世。。。

其实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段漫长的前奏曲。

早在大概七八年之前,我当时在用的 Hyperion 0720充电器就有了提高充电截止电压的选项,但胆子还小,只是试探性小打小闹的4.25V,当时是作为赛场上的“阴招”加入的功能。即便如此也不忘警告“风险自负!”。意思是你自己看着办,烧了车子毁了房子别来找我的麻烦。

后来改用PowerLab8,4.35V的选项正式登场,同样少不了警告“风险自负!”,那是六年前的2010年的事了。

这俩坏蛋开了个很坏的头,后来,高压选项似乎成了所有像点样子的航模充电器的必备功能。然而讽刺的是,彼时能买的到的电池还是清一色的4.2V,“过充”到4.35V只是私底下的个人行为,不清不楚的灰色地带。。。。

竞争永远是推动进步的原始动力。这不,在比谁待机时间长的竞赛中,就有手机厂商把不清不楚的4.35V“合法化”了,正式摊在台面上见阳光。后来的dji inspire 和 Phantom 3 大家都很熟悉了。

虽然测试结果并不支持4.35V锂电有什么巨大的技术突破,但我仍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手机厂商的4.35V锂电绝不是拿老4.2V简单上高压,必然是做了极其充分的测试的,包括各种极端温度下、振动跌落条件下、高空减压情况下、、、、的安全性,否则那动辄上亿的销量,出点幺蛾子足够他破产几回了。

◆ 结论:

锂电充电截止电压由20多年传统的4.20V提升到4.35V,至少带来这么几个好处:
1] 更充分的利用电池容量,提高标称容量约六分之一。提高能量密度近五分之一。
2] 拔升放电平台。因为高端“多出来一截”,放电中点电压因而被拉高至3.8V以上。
3] 因为 2],实际上也提高了功率密度。平均电压高了,即使IR相仿,电池也表现得更“爆”。
4] 用更少的原料做出更高标称容量的电池,还能卖高价,厂家他得儿意的笑,得儿意的笑。。。

缺点呢?我能想到的是:
1] 安全性。好在,这事可控。
2] 满电存储时对电池的伤害比4.2V更甚。
3] 某些老旧低端充电器可能不支持。

最后,不得不像老充电器偷偷摸摸提供4.35V选项那样,提出我最煞有介事的警告:
【*】普通4.2V电池充到4.35V是您的个人行为,一切风险自负!!!
【*】如上面结论第2条,请尽一切可能避免长时间满电。或许,这就是dji后来的智能电池增加了自动放电功能的根本原因??恕不展开。

扩展阅读:更多本人玩耍电池的心得:
     ◆ 高压锂电(LiHV)是个什么鬼 ◆
     ◆ 锂电并联靠谱吗?1P VS 2P 锂电池的概率分析:失效、误差、本质 ◆
     ◆ 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 跨越时间藩篱的锂电保存实例:两年不见衰减。有图有真相。
     ◆ 验证“充电吸热”
     ◆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一)  2013-03-05到期关闭,转续至第二贴
     ◆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二)  2015-03-05到期关闭,转续至第三贴
     ◆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三)  2015-05-07更新到29#楼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楼主的潜心钻研的专业精神让人佩服,好帖,要顶!而且悬疑小说家的潜质也展露无遗,哈哈哈哈哈

Lipo

Lipo

网友:
厉害 刚看到一篇帖子正想着这是什么鬼呢 谢谢实验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 总结一下测试发现:

*)任何Li-ion/ LiPo,充“满”到4.2V时,实际并没有充满,内部反应物质并未全部 ...

显然材料优化了,估计离满电4.5V也不远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探索精神,这么看来确实也没什么技术突破
不过作为一个产品,安全稳定有时候比那一点增加的性能更加重要,这也是厂家定在4.2V的理由吧
如果换用更好的材料,是不是还能再提高一点容量?

网友A:
看出端倪了吗?重量增加仅仅670g-570g=100g,能量却增加了129.96Wh-99.9Wh=30.6Wh。
增加部分的能量密度高达30.6Wh/0.1kg=306Wh/kg !!! 笑死我了,看到这就没看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总结一下测试发现:

*)任何Li-ion/ LiPo,充“满”到4.2V时,实际并没有充满,内部反应物质并未全部 ...

请教专家楼主,有块3S控电,忘关掉控2天过放了,有两芯零电压,尝试B6(手上只有B6)快充,平衡和镍氢模式充都没能加载初始电压,没能救活。其实再买一块控电也没多钱,目前暂时5号电池也能顶着用,只是不甘心。请问就目前的设施有没有简洁一些的好招支一个呗,比如我曾想用1s一芯一芯的充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端倪了吗?重量增加仅仅670g-570g=100g,能量却增加了129.96Wh-99.9Wh=30.6Wh。
增加部分的能量密度高 ...

请指教,一定要言无不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教,一定要言无不尽啊。

对楼主的探索精神和折腾程度自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一开始就犯个错误不是很搞笑吗?难道一块电池高出来的容量是高压部分,其他是常压部分吗

以下是引用自一个2002年的博文“锂离子电池过充以后到底有什么后果.

大家老是在谈论锂离子电池不要过充,不要过充.那么过充以后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引用一下"锂离子电池保护线路"一文中的一个图表
-------------------------------------
下图是根据单节锂离子电池电压根据实际使用划分的几个区域.
=====================
高压危险区
界限A---------------保护线路过充保护电压(4.35V)
高压警戒区
界限B---------------锂离子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20V
正常使用区
界限C---------------锂离子电池放电终止电压(2.75V)
低压警戒区
界限D---------------保护线路过放保护电压(2.3V)
低压危险区
=====================
----------------------------------------
***********************************************************************
严格的讲,把锂离子电池的电压充到高于界限B(4.20V)就是过充.但是过充也有程度的大小.一般人为在在4.24V以下,可以不算是过充.或称为"可接受"的微过充.
锂离子电芯厂家的电池规格书上一般也标明了充电限制电压是4.20V+/-0.04V.
***********************************************************************
在界限A和界限B之间的(高于4.24V,低于4.35V)这个区域,就可以称为中度过充.
处于这个电压范围的锂离子电池,其放电容量会高于正常的锂离子电池.
请看中度过充试验数据
试验条件是
电芯:GY383450.
标称容量:550mAh.
标称的充电限制电压4.20V
充电制度:电压低于充电限制压时以1C(550mA)充电,电压到达充电限制电压后,维持电压不变,电流逐渐减小到20mA后充电终止.这就是常规的CC/CV充电模式.
放电制度:1C(550mA),放电终止电压2.75V
以上制度完全参照国标执行.
但是这里我改变了充电限制电压,故意对这个试验品进行过充.列出试验表格如下:
循环次数    充电限制电压V  充电容量mAh放电容量mAh   与额定容量的比率%
第一次    4.20V          570         565            这个就是额定容量
第二次    4.30V          610         608             108%
第三次    4.20V          569         564             100%
第四次    4.35V          633         627             112%
其中的第三次是为了进行对比,说明进行一次过充后,电池的额定容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从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过充可以提高电池的容量.
但是这个趋势不是一致如此,当我把这块电池一直用4.35V的充电限制电压继续进行过充循环后.结论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第50次以后,电池容量为480mAh.已经是额定容量的85%了.而我以前对这个型号的电池进行正常循环的试验时,在150次循环时其容量还在额定容量的88%以上.可见过充严重的缩短了电池的循环寿命.另外要提到的是,该过充的电池已经微微发鼓,原始厚度是3.84mm,50次循环以后其厚度是4.25mm.”

.本人曾勿操作2s850mah电池按照3s冲。后果是睡梦中直接炸醒小伙伴(是的,我依然在睡梦中,小伙伴也仅仅是楞了一下又睡去了),万幸,只是baozha,电池皮破了,没有任何燃烧,得亏我人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探索精神和折腾程度自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一开始就犯个错误不是很搞笑吗?难道一块电池高出 ...

非常好的安全提示。正如文中反复强调的。

4.35V  vs 4.20V,多出来的容量确实位于高压部分(而不是在3V上下苟延残喘),你的笑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专家楼主,有块3S控电,忘关掉控2天过放了,有两芯零电压,尝试B6(手上只有B6)快充,平衡和镍氢模式 ...

尝试下用最原始的充电器,类似手机那种非智能的,每节单个充下,一般接上一会就有3v左右电压,此时可改智能充电器,原则上可以救回,但据说内阻会激增,所幸控电包容性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指教,一定要言无不尽啊。

129.96Wh-99.9Wh=30.06Wh,昌乐快飞是看到这个了吧
好贴顶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的安全提示。正如文中反复强调的。

4.35V  vs 4.20V,多出来的容量确实位于高压部分(而不是在3 ...

一块电池900g,有300g是4.35v的,有600g是4.2v的,怎么还没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电池900g,有300g是4.35v的,有600g是4.2v的,怎么还没懂啊

理解方式够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