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 devo10遥控器螺距百分数怎样换算成螺距度数 ...
关于华科尔 devo10遥控器螺距百分数怎样换算成螺距度数的问题

楼主(2016-01-27):
各位摩友:我的devo10在设置螺距曲线的时候,
遥控器
上显示的是-100%到+100%,请问,怎样把螺距百分数换成螺距度数啊,比如-2,5 10等,谢谢了

网友A:
用电子螺距尺量 有时候是100%的时候 螺距是10度 —100%的时候 螺距是—10度 这样10%等于10度 实际上 你得要把两边的螺距行程搞一样才ok
还有 简单的问题自己还是动手想办法 你这问题老手都是不屑回答的 多看帖子 多动手 不要老是在论坛发问 祝玩得愉快

网友B:
百分比只是个分量,不同飞机的螺距范围不一样,要用尺量出来之后自己换算一下

网友C:
用螺距呎的

网友D:
其实-100%到+100%,所对应的螺距按理说应该是-12度到+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