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筋斗怎么做?

楼主(2016-01-27):
必须要负螺距配合吗?

楼主:
5日上午,第二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飞行表演现场。     李魁元和副驾驶白云飞将直-10武装直升机的飞行高度调整至150米,到达观众正前方,开始仰角慢慢拉起。     30、40、50……接近180度时,直升机旋翼朝下呈倒扣状态,旋即转入俯角直到改平。短时间内,李魁元和白云飞在铅垂面内实现机体360度圆周运动,完成了精彩绝伦又惊心动魄的“筋斗”动作,引起现场观众阵阵惊呼。     飞行表演结束后,李魁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筋斗”动作最难的地方是直升机到达“筋斗”顶点时,旋翼桨盘向下,此时旋翼已无法提供升力,飞行员必须在1-2秒的时间内根据自己的空间感并参考仪表指示,精确判断直升机状态,继续拉杆在惯性、重力和旋翼拉力的作用下,使直升机在铅垂面内完成圆周运动,整个轨迹如同玩“过山车”。     李魁元说,如果在“筋斗”顶点时判断和操纵稍有失误延迟,直升机将会如同铅块一样垂直坠落。

网友A:
加速   拉起  不要停  自然就翻过来了。当然如果不想高度掉的太多  就需要负螺距来补偿(最好是3D模式   否则收的多了会熄火,如果再有缓启动  就只能高空熄火降落了)。

网友:
顶 加速前飞 慢慢后拉

网友:
3D模式,拉升降、提螺距,飞机翻到倒立时,转负螺距,再根据下滑改回正螺距!

网友:
翻回来不要太急,负螺距补偿多给点再翻

网友B:
俯冲速度够快的话,没有负螺距都能翻,有时候我翻筋斗就忘了给负螺距,完全靠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   拉起  不要停  自然就翻过来了。当然如果不想高度掉的太多  就需要负螺距来补偿(最好是3D模式   否 ...

听说风雷搞过直十筋斗动作。

网友:
不需要負螺距

网友:
没有负螺距也能翻筋斗,有负螺距翻筋斗,筋斗翻得会更大更圆,更漂亮~

网友:
想完美的就拉点负螺距吧!不然就是整个鸡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俯冲速度够快的话,没有负螺距都能翻,有时候我翻筋斗就忘了给负螺距,完全靠惯性。

这位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俯冲速度够快的话,没有负螺距都能翻,有时候我翻筋斗就忘了给负螺距,完全靠惯性。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