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推荐个杜邦压线钳

楼主(2016-01-27):
谁来推荐个杜邦压线钳?就是信号线用的那种,最好有具体型号.谢谢大家了.福利献上

网友A:
看着妹子的面子上,告诉你一下
压2.54一次成型,SN-28B
压1.25一次成型,SN-03BM
马云家搜,六七十元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妹子的面子上,告诉你一下
压2.54一次成型,SN-28B
压1.25一次成型,SN-03BM

LZ应该是不知道那杜邦头是2.54的还是1.25的吧,把电调杜邦头的数据一并告诉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妹子的面子上,告诉你一下
压2.54一次成型,SN-28B
压1.25一次成型,SN-03BM

2.54 和1.25是线芯的直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妹子的面子上,告诉你一下
压2.54一次成型,SN-28B
压1.25一次成型,SN-03BM

网友:
2.54说的是间距,我都是用尖嘴掐的,买个钳子的钱能买很多线了

网友(2016-12-27):
跟着老司机学知识

网友:
不差钱买小日本的吧,HOZAN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