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电调干扰陀螺仪的解决办法,集思广益!

楼主(2016-01-27):
因为重了Z16铝折叠件,整机就重了160G了。
虽然重量上不具备优势,但为求稳,更稳!我放弃了关键位置的轻量化设计语言。
伞架的灵魂在于折叠件,既然不能换,只能在别的地方想办法,
我减少了上下挂载板,电机座也用了不带电调安装位的塑料件(13G带螺丝,够硬耐操)
我把所有东西尽量都放到机肚里,包括电调(请看图,在电脚正上方,竖放的,一边2个)。
一方面,减少使用固定的零件螺丝。另一方面是为了炸机而能“有所保留”
现在带出一个问题,我用的飞控,陀螺仪(含气压计)是独立的,也不是集成在GPS里(正中间白色那个小方块)。
随着油门的增大,陀螺仪会受到干扰。从OSD上看到的数据是,当油门增大,方向角度,会慢慢变小(例如,原来是方向360度,油门增大会逐渐跳到355度止)。
参考了各方资料,都说是因为电调磁干扰。但我没办法把电调放到电机座上,没法测试尽量把陀螺仪远离电调。这个尝试将保留到最后(因为得换较重的电机座)。
之前,因为电脚干扰问题,我用换BEC的办法解决了。面对陀螺仪的干扰,我套用了相同的办法。
我自己做了个尝试,更换了飞控接收机陀螺仪的供电BEC。干扰竟然减少了好多,增大油门至100%,也只有1度的变化。
但飞控的指示LED显示,偶尔还是会有干扰,虽然OSD显示的角度变化极少。
其实以我的经验,可以起飞的。但是,自从在城市里炸过车,一切变得不敢有一丝怠慢!
话有点多,最终,我是想请教下各路大神,如何尽量减轻这个干扰问题?

配置:2810,11寸或12寸,3S或4S8000,带3轴云台狗(190G+70G),起飞全重2100G,25分钟。

网友A:
干扰源包锡纸,,飞线接到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源包锡纸,,飞线接到负极。。

干扰源是电调,包起来统一接地还是接地还是各自接负?

网友:
哪款机架

网友B:
电调离电机太远了也有问题的,电调到电机是高频交流电!

网友:
电调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离电机太远了也有问题的,电调到电机是高频交流电!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请赐教

网友C:
请问下这是哪款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是哪款机架

自己画的,好简单啦,,不是什么值得说出去的东西,呵呵

网友:
楼主镜头很牛X啊

网友D:
折叠件重了,这种配置的机架没必要上这种折叠件。还有机架也没必要上这么多铝柱,

网友:
图纸能给下吗 我看续航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扰源是电调,包起来统一接地还是接地还是各自接负?

一样 最终目的就是形成法拉第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件重了,这种配置的机架没必要上这种折叠件。还有机架也没必要上这么多铝柱,

有什么折叠件能分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请赐教

高频时,导线会向外辐射能量的,就变成电波,这样容易有更多干扰,同时降低效率!不过要是电调与电机之间的线从碳纤维管里穿过,干扰问题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时,导线会向外辐射能量的,就变成电波,这样容易有更多干扰,同时降低效率!不过要是电调与电机之间 ...

好,那我先用铝箔包下电调飞地线试下效果先。

网友E:
首先干扰的是罗盘
然后 对于罗盘干扰这种问题是无法屏蔽的
如果你能把磁场屏蔽了,那么罗盘也就失效了(因为您把地磁场也屏蔽了)
位移的解决办法是原理
包括不限于
1.电调原理中心板
2.罗盘和GPS单独用撑杆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干扰的是罗盘
然后 对于罗盘干扰这种问题是无法屏蔽的
如果你能把磁场屏蔽了,那么罗盘也就失效了( ...

所有电调,BEC已包铝箔,飞地线。无明显改善,已订购更轻的乐天20A更换原铂金30A,电机座订购到含电调仓的,到货再测。希望不增加重量而又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 最终目的就是形成法拉第笼

所有电调,BEC已包铝箔,飞地线。无明显改善,已订购更轻的乐天20A更换原铂金30A,电机座订购到含电调仓的,到货再测。希望不增加重量而又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电调,BEC已包铝箔,飞地线。无明显改善,已订购更轻的乐天20A更换原铂金30A,电机座订购到含电调仓 ...

GPS用杆子抬起来。。高频的信号电流也是一个干扰源。。。在者,你的GPS实在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电调,BEC已包铝箔,飞地线。无明显改善,已订购更轻的乐天20A更换原铂金30A,电机座订购到含电调仓 ...

磁干扰无法屏蔽,只能把你的罗盘布置得尽量远离电调。其实除了电调,大电流的电源线都要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