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充放电问题解析。因存争议,抛砖引玉为主

楼主(2016-01-27):
         最近流行穿越机,所以高性能的小电池用的多了起来,一般是3~4S,1300毫安到1800毫安最为常见。
        由于穿越机耗电十分快,所以很多高手都带10节左右锂电池进行练习,或者在外场使用电包充电。
        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充电时间过长。 所以很多人开始使用并充板,同时充多节小电池。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发帖探讨一下并联充电、放电的问题。
        (电池并联问题存在争议,所以本文以抛砖引玉为目的,欢迎讨论。)

    1、并联电池和连通器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比。连通器是初中物理提到的一种容器,它主要说明了液体压力和液体流动的关系。
        在连通器里,一般各个小管的高度一定是一样高的。达到稳定状态。

    2、我们将连通器类比为电池,那么可以得到下面的图。圆柱粗细代表着电池容量,液面高度代表电压。

     3、连通器放水时,可以看到液面高度是以完全一样的速度下降的,时刻保持一致。
        用电池时,我也用放电器做过试验。实验是一边用灯泡放电一边检测各个电池电压。
        事实证明3节电池并联放电时,电压一定是以完全一致的速度下降。而且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在一起也不影响现象。
        这里得到一个推论——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放电,大容量的电池放电电流更大。
        进一步推论——并联时,放电能力强(容量大,C数高)的电池会保护放电能力弱的电池(容量低,C数小)。

    4、连通器注水时,与放水情况类似,液面同时同速度上升。
        充电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并联充电时,各个电池以同样的升压速度上升电压。
        容量大的电池获得的充电电流更大。可以看成一个自平衡的过程。
        充电总容量 = N个电池容量之和。
        充电电流 = 各个电池需要的充电电流之和。(理论上小容量电池充电电流小,大容量电池充电电流大,与需要的一致。)

    5、以上四点都是在说并联充电、放电的优势,如果并联充放电真的很美好,那么大家早都全用并联了。问题在哪里呢?请看下图
        当不同电压的电池并联在一起时,高电压电池会极速向低电压的电池放电,低压电池会极速充电。这个平衡电流有多大呢?
        估算一个电池内阻20毫欧,两电池内阻一共40毫欧,电压差0.2V,那么充电电流是:
                0.2V / 0.04欧 = 50A !
        50A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对1300的电池来说是38.5C的充电速率,这个充电速度足以对电池带来难以逆转的伤害!

注:以上分析均简化为1S电池,实际并联时,由于是把电池平衡头也进行并联,所以每组电池里,每个电芯的电压也要也尽量一致。对不平衡的电池单独充电!
        本人玩航模两年多,长期使用并充板充电。也用并充板做过各种充/放电实验。
        按我的经验,正确使用并充板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理想情况下对保养电池是利大于弊。但是实际操作中,问题总是存在的。
建议大家从理论实际两方面,学习更好的保养和使用电池。

网友A:
顶一下渣老师啊!说的太好了!拜读您的大作如沐浴春风,醍醐灌顶,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网友B:
也没必要并联啊,那么小的电池,用a6或者bc168之类,用5a充电15分钟能充2颗,这样6颗轮着充也基本够用的,而且平衡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必要并联啊,那么小的电池,用a6或者bc168之类,用5a充电15分钟能充2颗,这样6颗轮着充也基本够用的, ...

A6确实是神器啊,给小电池用很方便。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用B6、207、306这种充电器的人更多吧。所以搞搞并联充电还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渣老师啊!说的太好了!拜读您的大作如沐浴春风,醍醐灌顶,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太假了啊,哈哈
谢谢帮顶

网友C:
友情提醒一下,电池容量单位是毫安时(mah)而不是毫安(ma)

网友:
知识贴 给力

网友:
A9 飘过 ~~简直就是冲3S 1500的神器啊~~一次冲三块~

网友D:
如果 液体密度不同( 内阻差异很大),楼主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液体密度不同( 内阻差异很大),楼主怎么看

电压是唯一影响电流流向的因素
电压一样的话,无论内阻大小、容量大小、C数大小如何,都不会有任何电流。这是电流的基本原理    :)

你可能想问的是,放电时电流的差异——
串联对电池一致性的要求极高,电池放电能力差异会导致较差的电池更快没电,是一种正反馈
而并联对一致性的要求极低,与串联相反,放电强的电池会保护放电弱的电池,是一种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醒一下,电池容量单位是毫安时(mah)而不是毫安(ma)

谢谢帮顶~~谢谢提示~~

网友E:
并联充电需要更大的电流,如果用1A的电流给3S串联电池充电的话,改为3S并联充电时就需要3A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是唯一影响电流流向的因素
电压一样的话,无论内阻大小、容量大小、C数大小如何,都不会有任何电流 ...

"                   1串联对电池一致性的要求极高,电池放电能力差异会导致较差的电池更快没电,是一种正反馈
                     2而并联对一致性的要求极低,与串联相反,放电强的电池会保护放电弱的电池,是一种负反馈。"

多谢释疑, 我再提一个问题,比如 3s 2p的电池.是否可以这么理解,2p中 任一片电芯内阻过大,与之并联的电芯 弥补了内阻过大的电芯的缺陷,然后再串联入电池组,增加了3s的整体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                   1串联对电池一致性的要求极高,电池放电能力差异会导致较差的电池更快没电,是一种 ...

是的,昨天回答完你的问题,我又仔细想了下

两个几乎完全一样,但是内阻不同的1S电池,并联放电,从一个短暂时间来看:
内阻高的电池,放电电流小于内阻低的电池(欧姆定律)
然后,内阻低的电池电压会降低更多一些,内阻高的电池电压降的少
内阻高的电池因为电压略高,电流相对另一块会略有增加

这样 内阻高->电流小->电压高->电流增大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负反馈,鸿观结果是两个电池以差不多的速度放电,正好相互照顾了
这也和我的实验结果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充电需要更大的电流,如果用1A的电流给3S串联电池充电的话,改为3S并联充电时就需要3A的电流。

是的,并联后容量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                   1串联对电池一致性的要求极高,电池放电能力差异会导致较差的电池更快没电,是一种 ...

看到本区另一个帖子很有意思,论点是2P可靠性优于1P

从原理上来讲我完全赞同那个帖子的推导过程
但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说,我不太赞同能用1P的时候非要用2P的做法,哈哈

就单次飞行来看,2P确实是保障了飞行任务的可靠性
但是付出的代价有:
1、A和B充满电时电压未必一致,锂电池就这德行,充满4.2V,放一阵就变成4.12~4.18之间,并不稳定。并联一定会带来短暂的极速充电
2、多个香炉多只鬼,并联多了一条并连线,不仅增加了没必要的重量,多了3个接头也是很讨厌的事。
航模的不可靠性80%来自于各式各样的接头,接头再可靠也不可能有硅胶线可靠。而且接头会带来明显的电阻

换个角度看,其实容量大的电池一定比容量小的电池可靠。因为容量大的电池是更多的“微电芯”并联组成的。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所以2P比1P可靠,就像容量大的电池比容量小的电池可靠一样,是对的,但是也不好说有什么用。

网友F:
电芯并联与使用并充板并不一样,电池平衡线和并充板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使用并充板容易出现连通电阻大,甚至断路的情况。
并联充电时,充电器无法检测线路连接的可靠性,就算只插一个平衡头它也能充,隐患相对单充要高一些。

网友G:
这个问题又扯出来了,之前也有魔友质问我一个现象,我回去试了一次居然额真的发生了 B6这种充电类型的类充电器(我用的是4010),接并充板 充两块规格一样的电池,充电前两块电池的单体电芯之间压差不是很大 0.1伏以内 充满会发现真的有一块电池中的一片电芯高于4.2伏(充电截止电压)。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又扯出来了,之前也有魔友质问我一个现象,我回去试了一次居然额真的发生了 B6这种充电类型的类充 ...

额……这种情况比较严重了。说明两个电池并没有很好的并联。
正常并联的状况下,就算超压也应该至少是两个电池各有一个电芯超压
看来你的楼上的人说的又道理,并联充电版不太可靠。
当然排除方法很简单,用万用表测一下并充板的导通情况和电阻就可以。

我认为不用并充板,自己焊两条条一拖三的并联线(一条放电头,一条平衡头)可能可靠性更好。
PL6配套的并连线就是独立的线,不是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芯并联与使用并充板并不一样,电池平衡线和并充板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使用并充板容易出现连通电阻大,甚至 ...

学习了,我个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常年用并充板,但是最多使用三节电池并充

看来并充板的质量是影响并充的一大问题啊

网友:
并充板充电一直很方便好用。前提是电池性能别相差太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这种情况比较严重了。说明两个电池并没有很好的并联。
正常并联的状况下,就算超压也应该至少是两 ...

这么巧,我就做过一拖三,3~4S通用的平衡头并联线,不过后来两台B6一起上,并联线和并充板都吃灰去了。

并充板曾经不小心插反烧了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巧,我就做过一拖三,3~4S通用的平衡头并联线,不过后来两台B6一起上,并联线和并充板都吃灰去了 ...

赞。DIY。

楼主:
引出一只高手
做工真不错,膜拜,嘎嘎

网友H:
对于不同电压的电池甚至电芯B6如何并充的问题;本人采用先做储存(STORAGE),此时的每个电芯的电压无论高低都会最终为3.85V,高于此值的电芯放电,低于的充电;结束后再换回充电模式,貌似能部分缓解并充时因电压不一致带来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不同电压的电池甚至电芯B6如何并充的问题;本人采用先做储存(STORAGE),此时的每个电芯的电压无论高低都 ...

这样不行的,不同电压的电池,同时接在充电板的一瞬间,对低压电池的伤害就已经造成了

伤害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电压的差距

网友:
电池容量以mah作单位,ma是电流强度单位,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