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要怎么摆放好?

楼主(2016-01-27):
有人说要水平放置,又有人说要垂直地面,卧槽,到底是什么,求大神给个安慰,这是乐迪AT9的接收机

网友:
垂直地面什么的不重要,航模做3D运动,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区别不大,接收机两根天线相互垂直就好,当然,如果不做3D,像真机一样的话确实推荐垂直地面

网友A:
全向天线辐射方向是天线周围,天线指向的方向信号最弱

网友:
信号是径向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向天线辐射方向是天线周围,天线指向的方向信号最弱

太专业了,听不懂,接收机放在中心板边缘上,那天线应该是水平还是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听不懂,接收机放在中心板边缘上,那天线应该是水平还是垂直?

简单的说,发射机和接收机天线平行时信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