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动直升机这两种机身各有什么不同的功能?

楼主(2016-01-27):
如题,450电动直升机这两种机身各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图片来之网上。高手来给说说吧。(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我只感受到450L的优点,楼主这两种我都飞过,不喜欢。

网友B:
上面是有副翼,下面无副翼。自己按关键字搜就知道了,论坛这么好的搜索功能都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有副翼,下面无副翼。自己按关键字搜就知道了,论坛这么好的搜索功能都不用

他问的应该是机身的区别

网友:
我说的是机身,不是整机。如果说整机的话,那就是第一种不如第二种灵活。

网友:
上面是Sports机身结构,下面是Pro结构,用现在的眼光看来,确实不如450L的结构更好!

网友:
PRO更保护舵机。。。

网友:
时代科技在进步,楼主明白?!

网友D:
sport分体机身强度不够,pro一体机身强度好。

网友:
PRO的好,可以加我、QQ253184832

网友:
大的来说,第一种有副翼(就是有短的两个片片),第二种是无副翼。现在第一种基本都淘汰了,结构复杂,维修难,而且好多人都没玩过。小的细分,无副翼有FBL结构和DFC结构,样子区别某宝查。

网友E:
都不好,不能保护电池,现在450l,x3比较好

网友:
就单纯比较上两种,下面无副翼的那款要好的多。

网友:
舵机位置不同,手感当然PRO好。

网友:
会飞哪种都一样 看个人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问的应该是机身的区别

就是问机身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不好,不能保护电池,现在450l,x3比较好

这两个图中所示的就是450L和X3机身了吧?

450L机身

450L机身

X3机身

X3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感受到450L的优点,楼主这两种我都飞过,不喜欢。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