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电机重绕好了又烧了

楼主(2016-01-27):
重绕了之后在飞机刚启动推油门好几次尾电都没有转,偶尔转了就可以正常起飞,飞起来大概一分钟把飞机平稳降落,降落以后想再次起飞推了好几次油门尾电都没能转,再推几几下尾电就冒烟了(第一次烧尾电时也是这种情况)。没烧尾电之前也有过推油门尾电不会转但再次推油门多数都能转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让我愉快滴玩耍?

网友A:
你能确定你得漆包线没有掉漆的地方吗?如果排除正常扎数和方向前提下会不会漆包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你得漆包线没有掉漆的地方吗?如果排除正常扎数和方向前提下会不会漆包线短路了

绕的过程中碰到或者折到是有的,掉不掉漆看不出来,我焊接口时把接口用刀刮开漆挺厚哒,没那么容易掉漆吧

网友B:
是否有堵转,绕好后装桨用手搞弹一下应该可以转十多二十圈的,如只转一两圈就停的就要排查了。

网友B:
如不行可找我,住你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堵转,绕好后装桨用手搞弹一下应该可以转十多二十圈的,如只转一两圈就停的就要排查了。

就是只转一两圈,你也在附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不行可找我,住你附近。

我买回来的时候用手拨动也转不了十多圈,都是两三圈,线绕得很好也没有摩擦到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只转一两圈,你也在附近吗?

对的,实在不行可找我,我在泰沙路附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堵转,绕好后装桨用手搞弹一下应该可以转十多二十圈的,如只转一两圈就停的就要排查了。

高手。。。无刷电机磁性那么强你靠尾桨能弹让他自己转十几圈。。。求拜师学习大力精钢指

LZ驰援的100S尾电机虽然很偶尔有启动不畅的问题。从你绕过之后就很难启动这块只能说。电机没有绕好。只要转起来就没事。如果不转的时候你油门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发热是非常巨大的,半分钟必烧。

刚刚去试了下,以我的指力,顶多五六圈吧。一圈的话太少了。可能你绕的时候漆包线靠转子那一侧和转子有触碰摩擦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无刷电机磁性那么强你靠尾桨能弹让他自己转十几圈。。。求拜师学习大力精钢指

晚点给你了一视频,别人能不能做到我不了解,也不好评论。
我的就做到了。除非你能说哪不是100S的尾马达。

网友C:
尾电机拆的时候,转子轴最上方,就是转子和轴沾死不能拔出来的地方有个白色垫片。如果此垫片丢失,会导致电机上去的时候转子位置下移。必定擦到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实在不行可找我,我在泰沙路附近。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拆的时候,转子轴最上方,就是转子和轴沾死不能拔出来的地方有个白色垫片。如果此垫片丢失,会导致电 ...

这个垫片还真没注意,听你这么一说估计我的垫片线不到了。有什么办法

网友: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1OTQwMDYzNg==/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手机打不开

网友:
我帮你插视频

网友:
是漆包线被定子刮破皮了你拆下来用放大镜能看得到的之前我也是这样还烧过一个电调,定子浸绝缘漆再绕就行

网友:
非常感谢!
我弄了几个了小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ello 星星

哈哈哈你也找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