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确要花脑细胞

楼主(2016-01-27):
飞了多年电的,年底了入一架90级的准备明年从油,安装只能慢慢摸索了,有油机的弟兄们提提安装的宝贵意见啊

网友:
玩油机必须要很有钱,二,最好用电启动,手动容易打爆手,三,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网友:
楼上说的第一条就把我难住了

楼主:
二眼一抹黑,里面没有拉杆,舵机用3001如何

网友:
油机主要是发动的调校,解决振动,线路要连接可靠。

网友:
一 玩油机不需要很有钱,飞翼出产的PNP版90函道机价格随便都可以配置一架20CC的汽油机,PNP版的灰机你拿来也飞不成(电池起码得买两块吧)。 二 到目前为止电启动的油机大概只有百分之零点零1,可以忽略不计,也没听说经常有人因为拨桨启动打手,起码俺周围没有。 三 注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油机,电灰机也是一样。 还有汽油机不要使用塑料齿舵机,甲醇机也不太建议使用塑料齿的。

网友:
甲醇是个坑,建议90级甲醇发动机变为15CC汽油机,这样,你就更能感受到油机的乐趣,同时,还能省下很多钱!对身体也是非常有益的。仅此建议。

网友:
发动机必须买进口机.否则你会被发动机调死

楼主:
舵机还没买,舵机搞完再弄发动机

网友:
甲醇机一定选saito四冲程,调整简单,动力强,输出线性好,非常省心,几乎电动般的好用,缺点是烧甲醇成本比较高。

汽油机国产就不错,但是初学者调整是个问题,调不好费飞机。

网友A:
我玩了两年油机,可以给你点建议

1、注意安全,时刻保证身体的部位都不要在螺旋桨的侧面和正面,射浆是很危险的。
2、不要用手拨启动发动机。
3、所有的螺丝均上螺丝胶,建议在防火墙刷一遍清漆,发动机安装架和防火墙之间要做好减震,否则飞不了两次就松了,松了后再想紧比较麻烦。
4、发动机一定要自己练习调,发动机不能掌握过关的话,永远飞不好油机,因为每次飞的时候可能都要微调一下,依据当时状况,新手前期调试很困难,但是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你就懂了,我前半年调发动机练习了超过一桶油,后来会了后几乎是秒调,而且从不熄火。不过90级的发动机很好调。
5、进口发动机可能精度更高,但是我一直用国产,感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了两年油机,可以给你点建议

1、注意安全,时刻保证身体的部位都不要在螺旋桨的侧面和正面,射浆是 ...

网友B:
我也有入油机的冲动哎,不知楼主电机都飞到什么程度入了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入油机的冲动哎,不知楼主电机都飞到什么程度入了油?

就瞎飞飞,纯属会飞起降娱乐级别。

网友:
玩油机? 哈哈。。来 油机群吧 虽然大部分都是 玩油直的。。但是调发动机 是一样的。250530013

网友C:
求楼主P51 的链接,可以私信

网友D:
一样的机机我买的是红色的!现在正准备给起落架那里刷环氧!从买过这个版本飞机的哥们那听说的!我准备用3个3003 油门 副翼 其他的全部用DS1210 现在困扰的是关于这个油箱的安装位置以及电池的接电方式是分开的还是接收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机机我买的是红色的!现在正准备给起落架那里刷环氧!从买过这个版本飞机的哥们那听说的!我准备用3 ...

的确不好固定,原装起落架好像也不靠谱,二手网上看中这个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P51 的链接,可以私信

倒飞如流的,配件不给力,安装说明给力

网友E:
机翼中间胶粘的时候不要图省胶 安装到位后一定要挤出来才好 如果分开了 要重新涂胶 再安装 不能在那里留有空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中间胶粘的时候不要图省胶 安装到位后一定要挤出来才好 如果分开了 要重新涂胶 再安装 不能在那里留有 ...

感谢!的确如此,一模友机翼空中折翼,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