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接卫星无法开机

楼主(2016-01-27):
卫星已经对频成功,但是3gx还是没有办法开机,跑马灯也不亮,舵机应该没有接错。请教各路大神我哪里接错了?看了说明书,要求插拔对频线,好像也没用

网友A:
卫星换个插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换个插口试试。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插对吗插头,重新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对吗插头,重新对吗。

插头应该没有错的。在另一个接收机上确认过插头方向,对码的话是在另一个接收机上固定id对码成功。连接了3gx后直接就对码上了(灯常亮)。折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是用刷机的D10吗?取消固定ID重新对码试试?是不是固定ID只认一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刷机的D10吗?取消固定ID重新对码试试?是不是固定ID只认一个接收机!

刷机的d7e.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