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电器充2S电池没问题,充1S的控电充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28):
试了很多块电池都这样。

网友:
用镍氢冲

网友:
最低2S  平衡口最低是2S开始 冲1S 会出现充电错误

网友A:
没有平衡头,用平衡模式会报错,用charge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平衡头,用平衡模式会报错,用charge模式就可以了

我原来充了1s的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配合头像莫名喜感 hhhhhh~

能说下屏幕显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头像莫名喜感 hhhhhh~

能说下屏幕显示什么吗

屏幕显示达4.2V,其余都是0,充不起,像是充满了的样子,但实际电压只有3.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