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冲浪者滑翔机

楼主(2016-01-28):
冲浪者滑翔机能否提高速度现在配置是2212/2200kv6*5桨30a电调

网友A:
其实飞行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看你飞行手法的,比如这样?from=s1.8-1-1.2
或者现有配置,把飞机翼尖上反角切了,分分钟速度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行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看你飞行手法的,比如这样?from=s1.8-1-1.2
或者现有配置,把飞机翼尖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行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看你飞行手法的,比如这样?from=s1.8-1-1.2
或者现有配置,把飞机翼尖上 ...

请问你有做什么加强吗  我的冲浪者有一次全油俯冲 结果升降失去舵效了 可能是舵角加强不够 舵机拉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行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看你飞行手法的,比如这样?from=s1.8-1-1.2
或者现有配置,把飞机翼尖上 ...

你这是什么配置?

网友:
我2216的电机都没能飞到2楼的这么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做什么加强吗  我的冲浪者有一次全油俯冲 结果升降失去舵效了 可能是舵角加强不够 舵机拉力不足
...

舵机不够劲儿

网友:
银燕金属啊

网友C:
舵角垫个板儿 好一点   泡沫机速度一上去 各种软 不如直接复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角垫个板儿 好一点   泡沫机速度一上去 各种软 不如直接复材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
我有2216
Kv2400 4寸桨,绝对比你这个爽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6寸桨

网友:
xxd2212 kv2200 6寸桨 3s2200标准配置,,,,,还有4s飞过。。呢效果惊天地泣鬼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做什么加强吗  我的冲浪者有一次全油俯冲 结果升降失去舵效了 可能是舵角加强不够 舵机拉力不足
...

呢有关于安装精细程度和飞机保养问题了,,,,我的舵机都是外壳502直接黏住,然后热熔胶封边的,跺脚全部正反通孔3轮502粘合,最后热熔胶封口,快捷街头螺母上螺纹胶,舵面全部换成纸铰链没有原装。每20电就要检查加固一次的

网友:
全机除了认真装机以外没有任何额外加强,甚至机翼都还是螺丝固定没有粘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2216
Kv2400 4寸桨,绝对比你这个爽

这是学生的飞机我随手拿来撒野了,,,同样配置拿4s上去,,呢动静已经惊天地泣鬼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学生的飞机我随手拿来撒野了,,,同样配置拿4s上去,,呢动静已经惊天地泣鬼神了

你这视频是用4s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视频是用4s飞的?

这是3s。。。。4s的更激情

网友E:
冲浪者当特技飞,够吊的

网友F:
高手啊,浪机特技。

网友G:
大王叫未来巡山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