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请教各位航拍高手,视频后期处理电脑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楼主(2016-01-28):
准备换电脑了,就是考虑航拍的视频后期处理,想买台中等偏上的电脑,请问需要怎样的配置呀????

网友A:
模友推荐给我的,看起来很牛B

网友B:
说下我的,我拍4K的素材用Premiere剪辑,用的i7-4790X,16GB内存,普通1T硬盘,GTX960,毫无压力。其实Premiere对CPU和内存的要求比较高,内存尽量16GB吧,CPU的话第五代i5就能胜任了,第六代的酷睿还自带Iris显卡,不玩游戏的话外置显卡可以不需要。当然如果要再用下AE的话还是能配多好配多好了,总会有点卡的。苹果家的Final Cut Pro X也蛮好用的,剪视频可以考虑苹果。

网友:
我刚买的一台电脑主机,4G内存,感觉处理视频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我拍4K的素材用Premiere剪辑,用的i7-4790X,16GB内存,普通1T硬盘,GTX960,毫无压力。其实Prem ...

笔记本能?台机不太方便。因为工作地老是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推荐给我的,看起来很牛B

你买了吗?

网友:
我现在有I3 GTX460 6GRAM主机,简单剪些视频是够用的,暂时不打算换。笔记本没了解过,只知道同样配置要比台机贵很多【doge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我拍4K的素材用Premiere剪辑,用的i7-4790X,16GB内存,普通1T硬盘,GTX960,毫无压力。其实Prem ...

大概多钱?

网友C(2016-03-15):
笔记本直接外星人或玩家国度其它忽略

网友(2016-04-23):
基本都是premiere吗?用会声会影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能?台机不太方便。因为工作地老是变动。

推荐笔记本的话就麦本本的黑麦,我同学买了一台我拿回家试了一下,真心牛掰。i7-6700hq, 固态阵列,1t固态混合硬盘,GTX960m,16Gram,PR毫无压力。价钱去淘宝看看就把你惊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直接外星人或玩家国度其它忽略

麦本本照样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麦本本照样爽!

看了此配置5900大洋,同配置台式机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此配置5900大洋,同配置台式机大概多少?

我同学帮忙找到一个,2900多忘记是啥了,反正是i5-**** 和 一张gtx显卡,具体的问问先

网友(2016-06-01):
好高的 配置啊

网友:
随身带一个 MBP顶配就够了。。。。

网友:
显卡4G,内存16G,CPUi7或i5,最好固态硬盘,最小516G,机械硬盘2T,必须台式电脑,显示器27英寸就差不多了。

网友:
如果笔记本,玩家国度最高配,或外星人最高配,散热板必备,做好烧钱准备,如果没钱就想想算了,用普通的,随便一个素材的剪辑,比如黏贴,得等5秒以上,太卡了,根本不行。

网友(2016-11-02):
说下我的吧,i76700k显卡华硕gtx1060 白金版,内存海盗船ddr4 16gb硬盘三星固态250g机械硬盘西数3T主板华硕Z170跑起来爽爽的。没有任何鸭梨。全套主机9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我拍4K的素材用Premiere剪辑,用的i7-4790X,16GB内存,普通1T硬盘,GTX960,毫无压力。其实Prem ...

有点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