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taobao所有卖家规范电机转向说明(搞错不只一次了)

楼主(2016-01-28):
辨认结论见19楼

楼主:
还有用  L R标注的,更是头痛

网友:
说的没错,就应该说明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我都是根据自锁螺帽旋向自己判断。

网友:
其实就是桨帽顺时针拧紧,电机反时针转就行了(反之亦然),电机可以换方向转,但桨帽不行,所以桨帽拧紧方向是最说明类型的

比如说成顺紧和反紧,会不会一目了然,各位说说

网友:
赞成,顺逆时针标注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个也搞不明 , 退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搞不明 , 退模吧

你 nb
究竟 正 反向  顺时针转 反桨 反螺纹 反牙 正螺纹 黑色帽子 L 白色帽子 正向  反转 反时针转 正转  正  牙 R 正桨 反,各是什么关系,期待你来答复,  回答不好,你退模

网友B:
正向电机=逆时针转=需要使用正桨=使用反螺纹=反牙=黑色帽子=帽子顺时针拧
反向电机=正时针转=需要使用反桨=使用正螺纹=正牙=白色帽子=帽子逆时针拧
这里说的正牙反牙,是按照店主的标准解释的。其实说法是有问题的

至于L与R,这个没有标准。其实对于玩固定翼的来说。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确实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如果楼主的截图都来自同一家航模店。那么根据给出的信息就可以判断出来。
至于R与L。就是right与left,也就是向右转还有向左转,那么向左转就是正向的,也就是逆时针。向右转也就是R,也就是顺时针,也就是反向的。这里指的都是电机的转向,帽子相反。
最后说一句。就是理解归理解。但是感觉店主的说辞有问题,就是正向电机应该算是正牙,因为一般螺丝都是这种牙。而反向电机的叫反牙,反牙锁紧方向相反,但是店主给的参数配备又都是正确的。如果全都按照店主说的理解,那么买错东西确实就是楼主的问题了。这点逻辑思维头脑还是应该有的。

最后看了楼主,所有帖子都是多轴相关,机械基础方面稍弱也就理解了。而且这是一个多轴界的通病。

网友:
还是黑头子用黑帽子最简单了

网友C:
这个卖家表述确实够晕。看起来他自己也没搞清何为正何为反,居然说正电机带反螺纹。

如果按CW/CCW,一定要写明从哪个方向看过去。

从固定翼玩过来的基本没问题,那时都是正转电机,带正螺纹。一律从机尾向机头望去(安全考虑)是顺时针转。一切都是正的,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电机=逆时针转=需要使用正桨=使用反螺纹=反牙=黑色帽子=帽子顺时针拧
反向电机=正时针转=需要使用反桨 ...

卖家清楚地说:

正传, 正向,正? 看来都被搞晕了

最好就是把这些不规范的名词去掉!

网友B:
店家居然说正转=顺时针转。。。你可以换家店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家居然说正转=顺时针转。。。你可以换家店买东西了。
就是说的正向舵机,都是反时针转的。

另外,反时针转的用的白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时针转的用的白帽吧?

按照这个店家给出的标准,白色帽子应该是反向电机,反向电机应该是顺时针转,
而逆时针转的应该是正向电机,正向电机按照店家的标准是配黑色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店家给出的标准,白色帽子应该是反向电机,反向电机应该是顺时针转,
而逆时针转的应该是正向电 ...

我好几个四轴都是这样:反时针白帽 (属正常情况)
但偏偏有LJI自锁桨相反 ( 反时针红帽, 顺时针白帽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几个四轴都是这样:反时针白帽 (属正常情况)
但偏偏有LJI自锁桨相反 ( 反时针红帽, 顺时针白帽   ...

黑色OR白色这个是厂家标准。不同的厂家,这个标准可能不一样,有的厂家是学大疆,有的是偏偏搞另类,所以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标准。
记住正向电机(其实电机本身没有正反,只是电机上面的桨夹或者电机螺纹有正反)、正牙、正螺纹,这些都应该是在逆时针转的东西上。
反向电机上所有用的东西都与正相反就可以。

楼主:
OK, 去掉不规范" 正" ,"正转“, 我理解如下: (请指正, 注:帽的颜色是一般情况)

反时针转:正向 正螺纹 正牙  正桨 白色帽子

顺时针转:反向 反螺纹 反牙  反桨  黑色帽子

是从电机正面看到的转向,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去掉不规范" 正" ,"正转“, 我理解如下: (请指正, 注:帽的颜色是一般情况)

反时针转:正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卖家表述确实够晕。看起来他自己也没搞清何为正何为反,居然说正电机带反螺纹。

如果按CW/C ...

说得很对,但厂家表明转向正反不会标在底部,所以正向电机 = 逆时针转

网友:
顺时针逆时针和LR是一样的。这个世界默认都是右旋,螺丝、甚至各种植物藤蔓。左旋螺纹很少见,一般用在大卡车的轮胎,还有就是多轴的正反浆,防止越用越松出现危险。
所以严格来说,正向螺纹没有错,正向就是常见的螺丝一样,顺时针(右旋)拧紧。

问题出在很多人干脆搞反了正反这两个东西。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气插头的公母问题。

很多时候标准不规范,缺乏经验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东西可以用来判断卖家的专业水平~

网友:
正牙反牙机械加工里面这名词用的比较多,很多人都分不清螺丝哪边是松紧。对于航模还是不需要这样的名词了吧,直接用正反时钟确实好理解得多。好建议。

网友:
路过。。。。确实要统一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向电机=逆时针转=需要使用正桨=使用反螺纹=反牙=黑色帽子=帽子顺时针拧
反向电机=正时针转=需要使用反桨 ...

最后一句精辟

网友:
我也要吐槽这些商家  什么cw ccw 看都看不懂

网友:
CW 顺时针 CCW逆时针。

网友D:
管他正反,多轴都是成对的买,不管电机还是桨。

网友:
火山口的店不行,假货多我听模友说,我都不去那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