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电机绕线。Y型还是三角!求教

楼主(2016-01-28):
昨天新手练悬停,因为新手没有设置定数,原来电飞不完的时候一般都是低速待机放电。昨天练到一般下雨。回到家之后也是这么放电。不懂什么原因导致电机烧坏!拆开后。魔友说这个是认为从新绕过。新订购的电机没发货!因交通不便,可能要等许久。  现在打算尝试修复!我从网上找到绕线图,发现跟自己的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是那种绕线法。正负线跟黄线。大家都懂是代表什么了就不说了。黄线是两根接出来的。跟网上的不对。6S电机。  我现在绕的是 5跟线*7圈。

黄线接电调中间那跟

黄线接电调中间那跟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绕6S,什么上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绕6S,什么上面用啊?

富丽465

网友B:
电机都能修,太厉害了。

网友C:
应该都是三角绕法

网友D:
我的郎宇2820kv800都是.21的线10根绕7圈 5根线7圈6S不烧才怪 你这电机肯定被人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都能修,太厉害了。

乐在折腾。 天天下雨。已经没事可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是三角绕法

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才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郎宇2820kv800都是.21的线10根绕7圈 5根线7圈6S不烧才怪 你这电机肯定被人修过

我感觉也象是修过的样子。拆出来看过。绕的跟山路十八弯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才请教各位。

我拆过几个不同牌子不同规格的无刷电机,都是三角绕法。另外,有刷的绕组也是三角。

网友D:
估计你的0.21*10*7差不多 A头接B尾B头接C尾C头接A尾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0.21*10*7差不多 A头接B尾B头接C尾C头接A尾 祝你好运

我的是 0.27.不是0.21

网友:
大电机都是3角绕法了你那个图是不是错的
9槽12级的绕法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A尾接B头,B尾接C头,C尾接A头,这样出来就是3根线

网友A:
参照13楼的图,用三角绕法,把1、2、3三头短路,7、8、9三头留出来接电调。绕线6到7圈即可,转速要高点就绕6圈,低点7圈。至于几股线看你本事了,只要能绕的下越多越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楼上的膜拜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13楼的图,用三角绕法,把1、2、3三头短路,7、8、9三头留出来接电调。绕线6到7圈即可,转速要高点就 ...

ABC怎么接电调正负极。  求教大神

楼主:
ABC怎么接电调。。 继续求教

网友:
随便接,如电机反转就随便两相对掉一下

楼主:
万能的5IMX。。哈哈  以修复!!再次非常感谢各位魔友的帮助! 6S电机。具体功率不知。 0.27【线】*5【5跟】*8【圈】。 经测试目前很顺滑!!没有卡顿现象!暂时没听出有调转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E:
基本都是三角形接法,因为功率要大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都是三角形接法,因为功率要大30%。

我现在已经弄好了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可以的,结果饶了8圈啊,很温柔了,5*8,下次坏了可以绕6*7试试
话说LS我说错了,应该是Y绕法的说成三角绕法了。6S电机Y绕法比较多。用同样的规格用三角绕法绕就是3S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5IMX。。哈哈  以修复!!再次非常感谢各位魔友的帮助! 6S电机。具体功率不知。 0.27【线】*5【5跟 ...

目测你这电机转速会低!原厂7圈干嘛非绕他个8圈呢!

楼主:
等下传个视频给各位看看。这个原来是6S电机。 用了13楼的三角接法。目前不清楚是3S还是6S.【目前感觉转速比原来暴力。我忘记原来是7圈还是9圈了。 我现在绕的是8圈】。
乐在折腾。就想求证一下自己是思路对不对!

网友F:
啥子叫三角 Y型绕法啊   不是只在接线上有不同么  晕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子叫三角 Y型绕法啊   不是只在接线上有不同么  晕乎了

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电机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学着绕个1S 无刷电机。

网友:
也想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