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相机拍照录像

楼主(2016-01-28):
四轴用AT9,APM飞控,2轴云台,请问各位大神,这样还能控制相机拍照录像吗?怎样设置呢?初步算了一下 好像只剩下1个通道了 。 用鹰眼6S相机

网友A:
萤火虫6s有专用的控制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火虫6s有专用的控制线的

它这个控制线距离是很短吧?

网友B:
apm可以通过线控chdk操作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遥控器的双段开关就可以控制,不可以摄像、拍照切换,回传的画面上还有摄像和拍照的图标显示,我已经 ...

也就是在摄像的时候 打一档就拍一张照吗?摄像不会断,会一直持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可以通过线控chdk操作相机啊

实属新手,未能明白,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common-apm-to-chdk-camera-link-tutorial/

多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