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控制相机拍照录像

楼主(2016-01-28):
四轴用AT9,APM飞控,2轴云台,请问各位大神,这样还能控制相机拍照录像吗?怎样设置呢?初步算了一下 好像只剩下1个通道了。用鹰眼6S相机

网友A:
可以不控制吧,相机续航时间比四轴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控制吧,相机续航时间比四轴长多了

比如我再拍视频的过程中 想拍几张照片怎么办呢?

网友B:
一般只能靠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能靠截屏

截屏的效果会不会很差呢~?

网友:
精度肯定比拍照要差点。

网友:
设置5s拍一张

网友C:
再加1个6通遥控,专门负责云台和拍照。

楼主:
录像的同时可以设置自动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1个6通遥控,专门负责云台和拍照。

那岂不是得弄2个控。一个人自己航拍玩的来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录像的同时可以设置自动拍照?

不能,只能照相或者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只能照相或者拍照

那还是缺少功能啊!

网友:
鹰眼有专门的远程拍照数据线,设置一个2段开关来切换录像或者拍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