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批的k120的主板固定有问题

楼主(2016-01-28):
新版的120三轴使用钉子固定在机架
而不是泡面胶,飞起来振动影响稳定很大
,我朋友这样改善了
把2主板之间的连接改为软线,
然后泡沫胶
效果很好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就是出厂回来的,

网友A:
其他问题有木有改善

网友:
观察得很细致呀!!

楼主:
其他问题就是舵机回来坏一个,买了几个20多块的2.2g舵机换用,正常

网友:
原厂是螺丝加泡棉胶的,但是泡棉胶只粘了机架那一面,主板那一面没有揭掉,实际上只是垫在机架和主板之间,电路板靠两颗螺丝固定在机架上,导致机架的震动直接传到陀螺仪上,飞起来怪怪的,6轴模式悬停都到处晃。研究了一番决定把机架上主板的固定耳剪掉,直接粘,试飞发现顿时稳定了很多。

再观察又发现电调和主板之间是硬连接,电调上的电机线和电源线多少有点受力导致主板很难粘平,还会随着电调晃动,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作品。电调固定在脚架上,跟主板通过4根细线连接。

网友A:
电调为什么要翻过来装?感觉电调上的小零件很脆弱,炸鸡都导致过松焊

网友B:
好久没有看楼主发视频啦,改天发一个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
越改越差???

楼主:
都一样的,旧的主板是贴歪的。也要自己改贴
只能说工厂这边的技术员还不够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有看楼主发视频啦,改天发一个给我学习一下

最近天冷少飞,也没研发出新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天冷少飞,也没研发出新动作

你现在小机都玩120吗

网友C:
120主板很早就是螺丝固定了,技术烂,感觉不出影响。楼主用的海绵垫是文具店那种硬质的吧,我打算把螺丝拧松,螺丝可以防止横向晃动,感觉977原厂海绵就是因为太软造成横向晃动太大影响3轴。加高海绵垫减轻上下震动,不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主板很早就是螺丝固定了,技术烂,感觉不出影响。楼主用的海绵垫是文具店那种硬质的吧,我打算 ...

我发的这个图是8楼小飞猪本地魔友的改装,原先他说飞起来不稳,改了以后就稳定了
说明这个螺丝固定是存在不合理地方

我是直接用文具店的普通双面泡沫胶将主板贴在机架。感觉效果还行,因为文具店那种泡沫双面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你现在小机都玩120吗?

感觉微型机是代代更新进展。从驰援80 到亚托150,蓝飞翔Hp100 ,亚托150 地平线180 驰援hcp100s
每个产品都有比之前进步的地方
如今到了XK120 ,代表了最新的微型机技术水平。。
我的飞机攒积一堆,亚托150我就买了三架。配件不说,为了这个机买了2个福特吧遥控器。。

不是说那些旧的飞机不能飞,如今都还在手中。没想过出掉。还是有感情
但是飞起来有些动作不能完成这是最无奈的
说说这些老机的问题
HP100 1S 动力+旋翼头虚位大,急速钟摆走不了
亚托150 无法做流畅自旋翻(无刷尾巴快慢控制不了)
100s 无法走快飓风(理由不用我说了
地平线180 机械变距对零件有要求。一架飞得完美,一架无法排除的金鱼尾。升级了很多配件的精品号被我炸了一次后暂时封存

所以120针对起来是把各种毛病都解决的一个机
至于舵机不耐用这些我觉得都是次要,其实也挺不错了,炸了不少。没感觉损伤多大

网友:
是用的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你现在小机都玩120吗?

本来我也想玩120来着,结果发现人家说舵机太坑啦,还有我也没有遥控,至于100s我也飞过,动力什么的都还行,就是尾巴太垃圾啦 不过你对小鸡真的很理解,以后我不懂也要跟你取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我也想玩120来着,结果发现人家说舵机太坑啦,还有我也没有遥控,至于100s我也飞过,动力什么的都还 ...

取精。。你要干啥

网友D:
伟力欠大家一个高频头!

楼主:
取精
叶叶也是水平很高了,爆得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力欠大家一个高频头!

同感,如果伟力出高频头他们的直机估计会更多人玩

网友:
手持110,坐等120完善,顺便等技术提高了就可以上2s机了

网友:
k120 真是小鸡中比较好的了,2s动力,空心杯锁尾很犀利,手感很棒。只要你技术好点了,炸鸡时能切熄火了,绝对是一个好机。

小鸡电池、配件便宜,飞行压力小,场地好找。

网友E:
重复了
顺便问下帅呆,你的舵机哪个,能给个够买提示吗?谢谢

网友F:
120轴太细,碰下就弯,大齿舵机都是坑,桨夹问过售后,他们说是压进去的,取不出来,轴承有问题就完蛋,脚架跟大桨最结实了,这机还有好多缺陷,优点是能飞动作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复了
顺便问下帅呆,你的舵机哪个,能给个够买提示吗?谢谢

===========
那个舵机,是2.2g的,型号我忘记了,是朋友的机,那天见他拿出来飞,我忘记试一下能否3D了。

楼主:
RE: 新一批的k120的主板固定有问题 [修改]  还可输入 80 个字符
您有 个未使用的附件   查看|使用|删除
您有 个未使用的图片   查看|使用|删除
引用 网友F:
120轴太细,碰下就弯,大齿舵机都是坑,桨夹问过售后,他们说是压进去的,取不出来,轴承有问题就完蛋,脚 ...
=================
如果是草地飞,主轴几乎炸不弯,横轴也是炸5次弯一次吧。
大浆夹轴承我也是没法拿出,只好去买几对带轴承的来了,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消耗品
如果想要拿出轴承,可以买977的桨夹,是通用的。虽然是塑料,飞起来和金属没差别

网友:
每个飞机都有缺点。。。喜欢与否取决于你对这个机的缺点的容忍度。100S缺点我是可以接受。尾巴也没问题。
120不说缺点。就厂家那吹牛逼的劲儿,我才一直喷。

网友A:
每个人情况不同,浆夹我还没遇到问题,之前最大消耗是大齿,换977大齿后耐多了。横轴主轴只要有耐心去做校正也不是事。只有舵机齿消耗不少,才65油门飓风全速撞大石,检查大齿横轴主轴都没事,就这样舵机还扫了个,呵呵。不过大浆是真耐炸,几乎不用换。其它也都还行没换过。

网友A:
对了,还有橡胶垫圈也有消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浆夹还是旋翼头那里的问题,总觉得横轴螺丝压不紧垫圈,还是说是正常损耗?尾电机寿命一般,估计还不如副厂寿命长

楼主:
o圈不容易坏,如果用手摇晃旋翼头,发现大浆夹摇晃是轴承坏了。
正常情况是摇不动的
这个轴承炸几次就会散架

楼主:
轴承我朋友也买到 6毛一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o圈不容易坏,如果用手摇晃旋翼头,发现大浆夹摇晃是轴承坏了。
正常情况是摇不动的
这个轴承炸几次就会 ...

能被轻微摇晃,但是晃动空间不是来自轴承和浆夹那,是浆夹和垫圈不紧,而且看轴承外表正常,还有什么方法判断轴承坏么?(另外一组确实不会晃。不清楚是轴承问题还是批次的做工误差,不过能飞,就是飞久了橡胶垫圈就会被扩孔,晃动更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重复了
顺便问下帅呆,你的舵机哪个,能给个够买提示吗?谢谢

两种都可以,一个无标,不知道什么牌子。轴承就是塑料袋标签上的规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两种都可以,一个无标,不知道什么牌子。轴承就是塑料袋标签上的规格。

谢谢。春节快乐!

网友(2016-05-13):
引用 网友G:
两种都可以,一个无标,不知道什么牌子。轴承就是塑料袋标签上的规格。

1.5x4x1.08?

网友:
我改焊线后发现上电推油就掉频  能发个焊接的细节给我吗  谢谢

网友H:
我焊不下来那个固定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焊不下来那个固定脚

找街上修手机的店,这个是技术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街上修手机的店,这个是技术活
对啊 咋没想到。人家分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