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想入3D机 求大神给推荐一款 谢谢了

楼主(2016-01-28):
之前飞塞斯纳    最近一直在模拟器练习3D   想叫大家给推荐一款 竞价比高的  便宜一点的  要求是 我只有3S 2200 25C的 因为玩固定翼电池是个不小的挑费啊

  所以在不换电池的 情况下  推荐几款3D飞机 不喜欢KT板的飞机    谢谢 大神给推荐一下      我还有4个新的银燕金属齿舵机  2个30A电调  一个2212 980KV电机
  当然 我这东西要是能用上更好 用不上 直接买PNP的也行    求大神给 好好推荐一下  或者给新手讲讲 经验和知识      标准就是尽量少花钱  嘿嘿

网友:
电池太重了  非要用这电池的话  天翼50E 吧 !   还得串联成 6S 用  那么你的电装就没用了还得换新的!      2200电池 配你这套电装 想3D 够呛啊!  电机太小!电池太重!

网友:
我也是新手,15级的用的2216级别电机,电池1300左右,你这2200的电池15级用不上,如果飞机增大,电机也得增大,到时候换电机的费用要更高,飞机也更贵。别为了适应电池而配飞机,你会哭的

网友A:
不过新手的话 还是老实上 天翼 8MM epp吧!  练手大机炸了心疼啊 !    我就是天翼8MM  EPP 练手的  后来上的30E 不过最近转 电直了! 固定翼 不方便运输 还得找场地 !

网友:
咋都不合适

网友:
四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30E 合适,刚好用3S电池 ,

网友:
这个电池30E可以用,不过有点肉。

新入3D还是先耍F3P,抗炸,少修。新买的电池也就三四十一节。

网友:
你的电装百分百不会全用上的。给你几个方案:
1,4个银燕舵机 30A电调  2212 980KV电机。只需要买一架翼展80多的板机空机加几块1500以下的电池便可组成一架3D机。这样你的设备大部分都用上了。
2,用2200电池,和四个舵机。和30A电调,可以考虑天翼15E。需要额外买个2216、或者2217的电机。电调虽然有点小,不过看你是新手,不可能太飞的暴力。
15E虽然用2200有点重,但是我身边也有这样飞的。普通的动作都能做,只是不那么灵活而已。

网友:
想玩的爽不投入是不行滴

网友:
FMS 小3A  已经入手  我买主要是为了携带方便 不然首选还是EPP F3A

网友:
10楼说得对。专注玩一个方向都得投资很多,,我的建议是先买天翼8MM,然后15e,然后50E,你正好可以用两块3S2200当50E电池

网友:
不喜欢板机就简单了
天翼15E像真机,郎宇X2216电机,ES09级别的好点的舵机,3S 或者 4S 1300电池
天翼30E仓身机(机身是方头的),郎宇X2820电机,3S~4S   2200电池。舵机要求比较高自己研究,ES09MD入门够用。

其实3S 2200 是30E的标准配置,可以爽飞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帮助  但是有说 3S 2200的电池 可以飞15E级别的 有说30E级别的 到底那个能飞  初步 练吊机什么的  而且我看网上卖的30E很多支持 3S 电池   我的电机电调可以不用 可以没新的 主要 是电池  到底适合飞那种  刚看了一下 FMS F3A好像 这个飞机不能练吊机什么的    测飞 倒飞行  吊机不行

网友B:
想练3D就直接15E,换电池和电机!!!别太考虑怎么利用电池和现有的设备,如果你真的想练好的话!!

网友(2016-02-28):
引用 网友A:
不过新手的话 还是老实上 天翼 8MM epp吧!  练手大机炸了心疼啊 !    我就是天翼8MM  EPP 练手的  后来上 ...

电直更难吧,危险而且难度高吧,我是买了450,一直没装,现在转固定翼3D了。。

网友:
天翼8mm    耐砸好练PNP就300多点 电池一个30块

网友:
也是推荐天翼8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练3D就直接15E,换电池和电机!!!别太考虑怎么利用电池和现有的设备,如果你真的想练好的话!!

还是你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佩服佩服

我说的其实不对,哈哈,人家是新手,最合适的还是天翼8mmEPP,多谢你的支持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佩服佩服

不过这样一来,设备得全部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样一来,设备得全部换

在我印象里你就是个能折腾的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我印象里你就是个能折腾的主

哈哈哈,就当你再夸我了,兄弟真幽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就当你再夸我了,兄弟真幽默

不是为了幽默,是想在你之前进军少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为了幽默,是想在你之前进军少将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为了幽默,是想在你之前进军少将

你差多少分?我看你是追不上我了,我开帖子和人吵架了

网友:
3月27日飞的,我刚装的天翼30E,电机朗宇2820、电调好盈50A、电池3S2200A25C、桨APC13*6.5。感觉动力弱了些,勉强吊机。供参考。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