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丝攻除掉横轴里螺纹里的胶,还有其他简单且效率的 ...
除了用丝攻除掉横轴里螺纹里的胶,还有其他简单且效率的办法吗?

楼主(2016-01-28):
买一套,又是一张毛爷爷啊

网友:
防风打火机

网友A:
用打火机烤,我取横轴螺丝就这样

网友B:
用火烧,我一般上螺丝都上螺丝胶,取的时候先用电烙铁加热螺丝几秒就能清松扭出来。

网友C:
我是加热后用同大小的螺丝进进出出十来下!

网友D:
ls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