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 原裝電調定速

楼主(2016-01-28):
请问大家 亚拓原装 500L RCE-BL70G 电调,定速功能如何呢? 有没有像 450L 原装 BL 45 电调 定速开启下 ,尾巴不好調情况呢?

网友:
你还是随主流吧 好盈合适 亚拓的不好说

网友:
YT 電調的定速?沒聽過好評的
你可以
1.關了它,用油門曲線飛
2.用顆支援定速的三軸,掛顆轉速感應器

沒有 3 ...

网友A:
500Pro 和 500L的原厂70A电调定速就是个渣,开了定速,怎么都搞不定金鱼尾!

换上好盈铂金V3 100A的存储定速,锁尾立马干净利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Pro 和 500L的原厂70A电调定速就是个渣,开了定速,怎么都搞不定金鱼尾!

换上好盈铂金V3 100A的存储 ...

那就清楚了,

网友:
原厂定速金鱼尾

楼主:
是啊!就是不想折腾,但 V3 100a 放在500L 马达前那个位置 好像有一点勉强 ,没有 500 pro 那样好收藏。所以才想用回原装,但现在450L用vbar 定速後,已经不习惯依靠控里面单设直线了, (最小都希望能用 电调定速) !

网友:
不定速,直接油门一条线飞就行了,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