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冒烟了 谁知道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6-01-28):
图中中间位置   1F8FD

图是我借的

网友:
貌似开关电源主控

楼主:
淘宝一个30块钱,草    一个图传才100

网友A:
DC-DC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降压芯片

降到5v?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自己修修吧,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3.5伏!5伏就烧了!

网友:
电源IC,参考我的贴能修好

网友B:
稳压,我也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我也坏过

被我折腾坏了3个   同样问题

网友:
我的是爆出个坑,可以修吗?

网友:
楼上某人有帖子,貌似是用外接降压,很靠谱

网友:
刚刚弄个降压板调成3.3V架上去还是没讯号出来,我看功放可能也烧了.

楼主:
确定不是5v?

网友C:
手上没其他板子,飞友可以帮忙量一下是3.3V 还是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没其他板子,飞友可以帮忙量一下是3.3V 还是5V吗?

我的都拿给我朋友让他返厂了  不过我量了其他的,  是5v的

网友:
调成5V有影像出来了,不过雪花很严重,频道切换也没作用了.

楼主:
说明还有其他东西坏的

网友:
这是开关稳压IC,名字叫MP2359
给图传发射模块供电是3.3V,不能5v

然而mp2359是可调电压的,用两个电阻调压,看看mp2359的文档,里面很详细

网友D:
我的什么都没坏,就是收不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