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连接飞行模拟器方法

楼主(2016-01-28):
1.按下菜单键MENU的同时打开
遥控器
电源开关,进入系统设置项.
2.选择一个空余机型.然后将调制类型设定为:PPM模式.
3首先确定直升机或固定翼模型.
4直升机的十字盘切换为(普通模式).这样做通道之间就不会 相互干涉了.
这项很关键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A:
还有一点:关闭RF

网友B:
不需要接狗吗

网友C:
天9十字盘 没普通模式 请教怎么调??

网友D(2016-05-28):
接上线屏幕上遥控器乱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
不用买狗?~~

网友F(2016-07-31):
老朋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