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K8不自检还失控更不让我退!! 来来来都认识一下这J商的面孔!

楼主(2016-01-28):
双11给同学买的亚拓450L一直拖到双12才发货。拖了那么久也就算了,到货装完机试飞还发现主轴是弯的!!
特么的居然是弯的!!!
   弯!!!的!!!
   弯!!!的!!!
   弯!!!的!!!!
就是图中这架450L

先来说说配置;咸鱼上收的二手T10J 带一个3008接收 , 亚拓450L套装不带陀螺仪 , J某S模型店买的黄K8   ,   6S 1500植物电     ,   接收和K8用的SBUS链接方式
    我就说装完机后试飞启动时为何会在地上跳舞,起来悬停也没看到双桨声音也正常。还以为是大奖平衡没做好就根本没往主轴方向去想。

直到第二天外场调试发生的一些事情。。。。。。。
    第二天下午充了两组电去外场准备小试一把看看曲线跟感度有什么问题没有,结果就发现上电半天K8不自检
同时还伴随着失控现象。当时非常惊险的一幕,上完电后刚准备放地上电机突然起转(控已开)
好在亚拓电调的缓启动算是超级柔和的,我当时反应那个快啊 ,一把抓住旋翼头抱在怀里按死就开始拔电。
飞是不敢飞了,刚开始因为失控以为是接收机或者T10J的问题回到屋里上电各种测试,发现在楼道飞又好好的没有问题。排除了半天想到低温陀螺仪自检问题(当时青岛气温0-4度)

一试就试出来了。飞机放在露台冻个10分钟上电就有问题,拔掉用吹风机吹吹K8故障消失。。。。。。这冬天就没法飞了嘛!!
但是呢对比了我在同一个店里买的K8 跟这次新买的K8放在露台冻同样时间。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真实奇了怪!看来是人品问题。

跑到Q群里一问店主。了解情况后店主又给我发一个K8测试。感动/(ㄒoㄒ)/~~

最后东西确实没让我退,直接给我发了个新的。点个赞!
不过K8这东西确实看人品,应该是下不为例吧。

网友A:
拼人品是推辞。因为你买之前必然知道kbar故障率高于正品vbar。如果因此而不幸出现故障炸鸡或者碰伤自己,伤残到什么程度,或者碰到别人,被索赔1万还是100万?,这种区别叫拼人品。但是主动选择玩高危模型电直,还坚持买山寨陀螺仪产,就不能说是拼人品了,是自己自主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人品是推辞。因为你买之前必然知道kbar故障率高于正品vbar。如果因此而不幸出现故障炸鸡或者碰伤自己,伤 ...

说的实话,能上更稳定的设备尽量上更稳定的设备。但是我喜欢玩模型 ,然而我用不起正品的VB。所以我只能用廉价的K8,不排除有稳定的K8跟不稳定的VB。电子产品的稳定性都不是绝对的VB在冬天冻的不自检的一样多了去。我新K8都会小心的飞一段时间测试没有问题才敢大胆使用。规避风险要从源头抓起远离人群远离自己,提高警惕,宁伤自己不伤他人。

网友:
是的,就算正品vbar加一水儿futaba顶级电装,也务必远离人群。

网友B:
你肯定是接到SBUS2去了,相信我,你不失控谁失控

网友B:
我的X3也是这个毛病,K8加sbus接线,自己还以为借的好好的,然而一退油门就停不下来了,我一直以为是陀螺仪的问题,然后买了一个VBAR,但是按照之前的接法,还是一样的问题,最后我翻futaba的说明书说,千万不要把SBUS2接到陀螺仪、飞控等上,我才反应过来我接错口子了,接收机还要设置把SBUS激活,然后接到那个SB接口,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山寨的东西真不好说了,真的就是拼人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是接到SBUS2去了,相信我,你不失控谁失控

我很奇怪为毛只跟温度有关 没考虑12

网友C:
很奇怪,我这里每年冬季都是-10到26度之间,虽然冷,但也试着飞过,各型号K8,真没遇到低温不行的,即使室外车内冻一夜,都是上电顺利自检通过!

网友D:
如果是r2008sb+vbar,請不要用sbus!會莫名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r2008sb+vbar,請不要用sbus!會莫名跳舵!

是3008接收。

网友:
K8天气冷真的不能用

网友E:
用过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K8不下十个,450-700全系都装过K8,一直很稳定呀
我也觉得楼主会不会接到SBUS2去了。。。

网友:
100快得,-5度爽飞,

网友:
亚托便宜你是有道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X3也是这个毛病,K8加sbus接线,自己还以为借的好好的,然而一退油门就停不下来了,我一直以为是陀螺仪 ...

什么叫sbus2接收,请教了,7008是支持sbus2的,是不是A B C D哪个模式是用的sbus2?

网友:
天冷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sbus2接收,请教了,7008是支持sbus2的,是不是A B C D哪个模式是用的sbus2?

7008我倒是没用过,我的是3006,

网友G:
我的也是双十一,在地上狂抖,难道也是主轴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r2008sb+vbar,請不要用sbus!會莫名跳舵!

是啊,14SG R2008 Sbus kbar 有跳陀情况,有解决办法吗?不想用传统接线 。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我这里每年冬季都是-10到26度之间,虽然冷,但也试着飞过,各型号K8,真没遇到低温不行的,即使室 ...

这位高手调出来的 机子 毋庸置疑,我也没遇到过,我更相信把K8 放在水里泡10分钟也能过自检.唯一有 不过自检是以前不懂装机调机的时候,陀螺仪安装方向选择不正确,虽然修正是正确的 但是 还是过自检难,还有就是  2通道 和 3通道 插反,靠遥控和 软件把他变正相,能过自检 几率小。飞起来也是各种难飞 !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位高手调出来的 机子 毋庸置疑,我也没遇到过,我更相信把K8 放在水里泡10分钟也能过自检{:1_3 ...

不是调机的事,是从14年底开始生产出来的各路kBar就不再存下低温不自检问题了!

V/Kbar的调试,只要认真耐心按着步骤调,就可以很顺利的稳飞了,不需要多少技术。

网友:
{:1_20: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双十一,在地上狂抖,难道也是主轴弯了?!

主轴弯了 !仔细检查。我怀疑这批次主轴有问题。弯不说而且还很软!

网友:
有同类,我新机也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K8不下十个,450-700全系都装过K8,一直很稳定呀
我也觉得楼主会不会接到SBUS2去了 ...

但是我加热K8后再楼道试飞没有问题啊。。在屋内调参过程中也没有见到通道信号异常也不跳舵什么的。唯一改变的因素就是温度,只要低温就开始不正常。

网友:
我赶紧检查一下我的450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弯了 !仔细检查。我怀疑这批次主轴有问题。弯不说而且还很软!

我擦,配件至少十天才能到啊,快递都不发了!在地上就抖,飞起来好点

网友:
好像有点屌。我用 ebar  v2  。。 k8俺还是比较少用。哈。俺这里 温度高。 用了也不怕。。。哈哈

网友:
我的用K8,天冷不容易过自检

网友:
传统接法,两种一百多元的K8,-5到+35度很稳定,2年多没出过问题。不过上周的-18度没试过,主要是人通不过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14SG R2008 Sbus kbar 有跳陀情况,有解决办法吗?不想用传统接线 。

如果這個組合不變,只能用傳統接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r2008sb+vbar,請不要用sbus!會莫名跳舵!

我就用的sbus还没发现过跳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14SG R2008 Sbus kbar 有跳陀情况,有解决办法吗?不想用传统接线 。

我的还没遇到过跳舵

网友:
我的KBAR在新疆零下27度都可以飞呀

网友J:
现在情况是没有退货商家又给发啦一个新的过来?

网友K:
我三台机,一台用gv8000,两台用k8,接收都是2008加sbus,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三台机,一台用gv8000,两台用k8,接收都是2008加sbus,都很正常。

k8出问题有概率的,熟悉厂家的人说的。gv8000,呵呵,我朋友拿来垫桌底。小心使用,厂家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情况是没有退货商家又给发啦一个新的过来?

是的,楼主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