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途中突然向一边翻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我一部280机子,用naza m飞控,没有GPS,在定高模式下飞,好几次突然莫名其妙的向左倾斜,然后炸鸡。好在飞行高度不是很高,没有太大损失。但是毕竟飞行不安全了。朋友估计是电调有问题,左边一个电机的电调可能烧了。请问大家意见如何?怎么测试呢?

网友A:
很可能是接触不良,我的450之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接触不良,我的450之前就是

我的电调跟电机相连是香蕉头,是那里松了吗?另外,在坠机的过程中机子只是倾斜,没有翻滚,也就是说电机并没有完全停转。松动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跟电机相连是香蕉头,是那里松了吗?另外,在坠机的过程中机子只是倾斜,没有翻滚,也就是说电机 ...

我是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连接线接触不良,导致飞控误判遥控器发送的数据,具体是什么原因建议看看飞控日志,如果不支持日志,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另外看一下是不是电机堵转,如果是堵转,瞬间没有升力也会侧翻,堵转是基本看不出来的,电机有惯性还在转,但是没有力量

网友:
飞控震傻了吧